[金属] 请问各位师傅,10个圆钢怎么除锈和防腐处理

楼主(2019-11-15):
用十个的圆钢做厨房的一个架子,不能喷漆。圆钢本来有铁锈,我已经用砂纸打磨过了,坑坑洼洼的地方处理不到,请问怎么除锈,要是能除干净,我想做发蓝处理。论坛有个老师发蓝做的挺好,我想试一下。

网友A:
建议淘宝或本地买现成的厨房架子。自己做,能用,不美观。

可以试着自己发蓝,记得成功发贴分享经验。

网友:
我看有人用草酸溶液除锈,可以试试看

网友B:
除锈打磨头试试,物理还不行只能化学了。

网友:
厨房用铁是不行的,不管是发什么,不出1年肯定上锈。

网友:
电镀防锈会比较好,关键是电镀麻烦,个别件工厂还不待见。个人建议还是用304不锈钢吧!!

网友C:
直接不锈钢吧,那么潮湿的环境,铁架不耐用

网友:
套热缩管吧

网友:
浸塑工艺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淘宝或本地买现成的厨房架子。自己做,能用,不美观。

可以试着自己发蓝,记得成功发贴分享经验。 ...

我这个架子是必须自己做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直接不锈钢吧,那么潮湿的环境,铁架不耐用

我会电焊,单位有设备,氩弧焊设备单位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B:
除锈打磨头试试,物理还不行只能化学了。

用了这个,直接涂红丹再上油漆就可以了,熬几年没问题

网友D:
发蓝处理的表面在厨房高湿高盐的环境下不会持久的,建议用304材料做一劳永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发蓝处理的表面在厨房高湿高盐的环境下不会持久的,建议用304材料做一劳永逸的。 ...

准备发蓝以后涂一层食用油

网友E:
用304不锈钢省了这处理那处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304不锈钢省了这处理那处理了

你猜猜不锈钢要多少钱

网友F:
引用 楼主:
你猜猜不锈钢要多少钱

不锈钢薄壁管,没几个钱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锈钢薄壁管,没几个钱

我这个架子要承受一百多斤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这个架子要承受一百多斤

买壁厚厚一点的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买壁厚厚一点的就可以了

怕我这边氩弧焊水平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