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吸尘器线太长了,减掉一块,小狗牌子的

楼主(2019-11-15):
线一大坨,家里住宅面积太小,每次收放麻烦,剪掉一段

这个用起来还不错,吸力比骄大

小狗d807,功率1400w ,马达发热惊人,排风口热乎乎的,跟点暖风一样

这是吸尘排气道

这个是马达散热排气道

开拆

进气孔

离心风叶

打开上部

开关,消火电容跟电感

马达标准串激马达,非常暴力,不好就是电刷容易损坏

拆掉盖子,马达一点点,不适合长时间工作

到此,剪线就很简单,咔嚓掉一半,接上就好

到此,多谢观赏

网友A:
好奇还有人嫌线长的,点进来发现原来是这种不带伸缩的,其实可以搞个电刷圆盘的,随意拉伸哦。等牙膏

网友:
从来只见过嫌短的,嫌长的真是第一次见。

网友:
有台老吸尘器的电源线也是没收纳仓,偶是把线捆在一起来用的
等牙膏ing

网友B:
怎么还嫌电线长?我就喜欢长长的

网友:
还有嫌线长的那

网友:
第一次见有人嫌长的

网友:
有个收纳盘就好了

网友C:
哈哈。。。。。等搬新家后,就感觉这线太短了,又要重新接一次。。。。。。

楼主:
引用 网友C:
哈哈。。。。。等搬新家后,就感觉这线太短了,又要重新接一次。。。。。。 ...

换了大的,不差个吸尘器了,直接买个无绳的就好了

网友:
长点不好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怎么还嫌电线长?我就喜欢长长的

线长用不到,感觉总是乱乱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奇还有人嫌线长的,点进来发现原来是这种不带伸缩的,其实可以搞个电刷圆盘的,随意拉伸哦。等牙膏 ...

嗯,带伸缩器这个还是比较实用的

网友D:
双11刚入了个一样的吸尘器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双11刚入了个一样的吸尘器

嗯,这个吸尘器效果不错,就是噪音杠杠滴

网友D:
引用 楼主:
嗯,这个吸尘器效果不错,就是噪音杠杠滴

买回来试一下,啥都没发现,就是知道吵得很。

楼主:
引用 网友D:
买回来试一下,啥都没发现,就是知道吵得很。

嗯,噪音喜人,不过效果可以

网友:
前年狗东买了一台同款,线十多米,就是不好收敛

网友:
我家那个还嫌短呢,你这还嫌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