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车充电器芯片参数求助

楼主(2019-11-15):
维修一48V充电器,板上一IC型号为MX6005  1707查不到参数,救助。

网友A:
跑跑线路看看是不是3843 3842那类芯片吧。你这个还真没有见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跑跑线路看看是不是3843 3842那类芯片吧。你这个还真没有见过

应该是运放。

网友B:
定时芯片,充电时起保护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定时芯片,充电时起保护作用。

谢谢,您有参数吗?给发一份可以吗?

网友C:
对比一下电路,看看是不是这个:

网友:
引用 网友C:
对比一下电路,看看是不是这个:

靠谱,热心坛友

楼主:
谢谢热心坛友,准备根据PCB抄图,再请大神分析。

楼主:
根据充电器PCB绘出控制电路,请坛友分析MA6005 1707芯片。

楼主:
根据PCB绘出的电路图,请坛友分析MX6005 1707芯片。

网友D:
引用 楼主:
根据PCB绘出的电路图,请坛友分析MX6005 1707芯片。

没错,就是一颗定时转灯单片机,想能特、西普尔都有类似的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没错,就是一颗定时转灯单片机,想能特、西普尔都有类似的芯片

谢谢!我再研究研究这种芯片的工作原理。

网友(2020-01-30):
引用 楼主:
谢谢!我再研究研究这种芯片的工作原理。

单片机正常工作要有复位,时钟电路,不会是单片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