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请教白铁锅和黑铁锅的区别

楼主(2019-11-15):
网上卖的熟铁锅,有的是白色的,有的是纯黑色的。

白色的,就算怎么烧,长期使用都达不到纯黑色,大多都是蓝黑这样。

问了店家,客服大多不专业,回答不一。 有的竟然说是涂层(按理这几十元便宜的铁锅搞个涂层上去也没意思),有的说是碳含量不同,有的说白锅没烧红锻打,有的说黑色的开过锅(最有可能是这个原因,但买家开锅应该是达不到纯黑色的,也许厂家的温度极高才能达到纯黑色)

网友:
建议买 爱仕达的 304不锈钢 3层锅  170左右元      304不锈钢无涂层

网友:
要背锅就背黑锅吧

网友A:
戴绿帽比背黑锅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戴绿帽比背黑锅好!

哈哈,温总的嗜好就是特别,不走寻常路!,不许打人,玩笑!

网友B:
  • 黑色不是生铁就是有涂层的。

网友C:
买过香港的陈枝记,应该属于白铁,开锅以后比较好维护,开锅以后的确是蓝黑色,锅好用全靠使用者爱惜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买过香港的陈枝记,应该属于白铁,开锅以后比较好维护,开锅以后的确是蓝黑色,锅好用全靠使用者爱惜 ...

我也有,用了3年多了,底面锈的比较明显,懒得经常抹油。现在就一直是蓝黑色。所以好奇那些纯黑的是什么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B:
  • 黑色不是生铁就是有涂层的。

  • 几十元的锅,厂家搞涂层没意义吧,成本增加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几十元的锅,厂家搞涂层没意义吧,成本增加了。

    :titter:10块的锅都有涂层。

网友:
    铁本来就是黑色金属,铸铁锅是原黑,熟铁和钢则用煮黑或称发黑,或发蓝。这是一种钢铁表面处理工艺,将钢铁在高浓度的氢氧化钠溶液中加热,在亚硝酸钠的催化作用下行成致密的四氧化三铁保护膜。开锅(熟铁锅)实质上是另一种发蓝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10块的锅都有涂层。

    假如不是图中这个原因,那就是厂家为了让客户满意不沾的效果而偷偷加了涂层(宣传上说是物理不沾)。 我认为大多数卖铁锅的厂家是没必要特意加涂层的。加了也要不能让客户随便就能刮掉显露真相才行。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戴绿帽比背黑锅好!

    两者兼备的是过去打仗行军的炊事班班长别人可是既戴绿帽子又背黑锅

网友:
    白铁叫法来自铁皮是白色的,指镀锌铁皮

    黑铁叫法来自铁皮颜色是黑色的,指热扎铁皮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两者兼备的是过去打仗行军的炊事班班长别人可是既戴绿帽子又背黑锅 ...

    到炮兵炊事班可以满足你所有的需求:戴绿帽、背黑锅、看别人打炮!

楼主:
引用 网友B:
    10块的锅都有涂层。

    似乎找到了答案,,是氮气涂层。 有趣的概念,我研究研究去。

网友:
    铸铁锅是生铁的,本色就是黑色的,熟铁是白铁锅。

网友:
    正好想买锅,看了铸铁锅是铁灰色的。不懂选什么的好。不沾不糊

网友:
    铁锅越用越黑的

网友(2020-05-15):
引用 网友E:
    到炮兵炊事班可以满足你所有的需求:戴绿帽、背黑锅、看别人打炮!

    怎么不说或许自己也挨炮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