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diy个万用表测电容小工具

楼主(2019-11-15):
万用表测电容不方便,以前遇到引脚短,太小的电容很麻烦,就找了两个铜片插在cx插口里,使用很不方便。受扬成通老师的启发(他的是专门做了对测电容的线,插在cx插口里),我没有多余的线,将就以前的铜片,把孔扩大点,多余部分去掉,能插表笔插头,就行了。

简单,经济,好用

网友:
这个方法不错,有时间也作一个

网友A:
好好好,这个真不错,老万用表用起来真的省心了,感谢!

网友B:
这个好像只插红笔就可以了,黑笔是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好好,这个真不错,老万用表用起来真的省心了,感谢!

不谢,一起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好像只插红笔就可以了,黑笔是通的

是吗?那就更简单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好像只插红笔就可以了,黑笔是通的

楼主这表是专门的电容插孔,应该不通黑表笔

网友:
现在都贴片喽,用不上……。

网友:
哎呀,这个办法真好,解决了我的问题,前几天家里的led灯坏了,经查是高压电容失效,用我的表测拆机电容很麻烦(和你的表一样的插孔),明天也做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