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有人尝试自制水牙线么? 用管子加喷头接水龙头上用着感觉也行

楼主(2019-11-15):
吃完饭后用这个自制的东西 ci 了一圈, 感觉挺干净的。可能是我这里水压比较大吧。
管子用的透明的硅胶管,淘宝几块钱包邮的,说是食品级的。
喷头用的阻力很小的特氟龙管,加热350摄氏度后,趁热拉出一个喷头的形状,这也是食品级的,同样小几块钱包邮。
水龙头和硅胶管这里需要特殊的转接头, 我是用手头材料自制的。

这个相比电动牙刷,感觉缝隙里更干净一些,尤其是牙龈那个地方感觉更清爽。体验完这个简易的之后感觉可以入个带脉冲的成品了。

整体图,大的接头直接用的水龙头的。
末端的细管换用了阻力最小的特氟龙管, 特氟龙管耐高温,用热风枪加热到350摄氏度后拉丝塑性。

特氟龙管喷头特写。

喷头这块一定要一体的,且要够长够牢固,使用时一定要握持最后段管。
不然压力过大管子脱出的时候直插喉咙大动脉。

网友:
先上牙线清洁牙缝中的污垢

网友:
不然压力过大管子脱出的时候直插喉咙大动脉。

网友:
一剑封喉!,哈哈哈

网友A:
楼主最后一句吓人啊。

用370隔膜微型水泵直接套上特氟龙管,隔膜泵本身有脉冲效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最后一句吓人啊。

用370隔膜微型水泵直接套上特氟龙管,隔膜泵本身有脉冲效果的。 ...

你说的这种泵明显压力不够的,成品有好多级的减速齿轮的。
脉冲效果应该是喷头自带的,已经买了成品喷头,等到了后看看效果如何。

网友:
直接买个净水器的泵,24伏改9-12伏用,除了体积大点,其它没缺点,

网友:
我买的洁碧的,使用效果不错,第一次用开一档还一嘴血,现在用三档都没事

网友:
可以用飞利浦冲牙机机芯改,效果好

网友B:
我在TB上买了成品的冲牙器,用了五六年了,很好用,挽救了好几颗牙齿。
在这之前,自己土造了一个,也就几块钱,也能用,就是稍显粗糙了一些。在确定了冲牙的效果后,才去买成品的冲牙器的。
简陋的冲牙器制法:到卖水暖器材的商店,买一根两头有接头的冷水软管,或是买一根热水器的出水软管(50~80公分长的就行了),再买一个尼龙的4分管堵头(一般卖几毛钱),一共不到10元钱。堵头端面用细针扎一个小孔,具体孔多大用试水来决定。组合起来,一个简易的冲牙器就造好了,接上有螺纹的水龙头,您就可以冲洗牙齿了。。

网友C(2020-02-01):
有实际数据就好了 例如压力多少

网友:
强!
应该有不锈钢的四分管转小口的转接头的,好像天然气的转接头就是

网友(2020-03-06):
引用 网友B:
我在TB上买了成品的冲牙器,用了五六年了,很好用,挽救了好几颗牙齿。
在这之前,自己土造了一个,也就几 ...

不错,很牛

网友(2020-04-20):
引用 网友C:
有实际数据就好了 例如压力多少

    用自行车压力表测过,2个大气压,粗略测可以用透明硬管根据空气被压缩程度判断,任性的可以用20米高的管子看水柱上升高度

网友D:
几块钱包邮,有活动时差不多能买国产龙头洗牙器的成品了,至少好看点~
效果方面,强烈推荐洗牙,不用犹豫效果,直接买。变携一体的(松下或者国产防松下)更方便容易坚持使用,台式的(洁碧或者国产仿洁碧)水量大压力大但用着麻烦容易放着积灰

网友:
引用 网友D:
几块钱包邮,有活动时差不多能买国产龙头洗牙器的成品了,至少好看点~
效果方面,强烈推荐洗牙,不用犹豫 ...

不要买飞利浦的,不要买飞利浦的,不要买飞利浦的,重要的事情说三遍。

网友:
都是人才,刚忽发奇想,没想到真有人这么折腾,淘宝查了下“弯头针管”,不如直接用那个套个管用如何??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我在TB上买了成品的冲牙器,用了五六年了,很好用,挽救了好几颗牙齿。
在这之前,自己土造了一个,也就几 ...

冲牙器效果这么好?什么原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冲牙器效果这么好?什么原理?

简单讲讲:冲牙器就是把用牙刷不能刷净或不能刷到的,积在牙缝或牙齿间的食物残渣冲洗掉,以避免这些残渣在细菌作用下腐败致使牙龈、牙根发炎或腐蚀生成蛀牙。同时还有给发炎的牙龈清创,以利于一些组织液或残渣流出,改善肿胀的作用。一般牙齿废之前都要经过肿痛发炎的过程,这过程是很痛苦的,以至于都情愿不要这颗牙齿了。或者去做根管治疗,从牙冠钻一个孔到牙根里,给肿胀的牙髓泄压,同时用药物把牙髓和牙神经烧死,这时这颗牙已经是死的了。冲洗牙齿在这些要发生的前期就避免或终止了,所以,也就等于救回了即将要废掉的牙齿了。我曾经有几颗牙由于牙根部发炎肿胀,它从牙床里胀出来,牙齿比原来更高,口腔里一有动作就很容易碰到它,一碰到就痛的很,都松动了,好像轻轻一拔就能掉的了。我都是坚持用冲牙器冲洗,再配合含漱盐水给治好了。

网友(2020-10-31):
2020年以前产的特氟龙塑料里有PFOA、PFAS类致癌助剂吧?还是别自己用350摄氏度的温度加热了,直接买松下DJ-10的喷头,接2分的RO机直通阀,后面接2分RO机软管,4分转2分三通球阀,接到水龙头前面就行了。不过冬天用太冷,串联小厨宝的话听说水压不足,要接多大的隔膜泵不知道。

脉冲水流清洗牙菌斑的效果是直线水流3倍,知乎有人找过论文,不过大不了用3倍时间好了,反正自来水管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