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开箱拆一个麦博FC10音响,53元入手到底是辆什么自行车?

楼主(2019-11-15):
前言:近来准备入手一个音响,但奈何口袋紧张,太便宜的又看不上      直到前两天在张大妈上发现有人开箱这款麦博FC10,据说首发时卖499元
      而现在某鱼上有卖据说全新库存,才53元就到家,于是就有今天的开箱拆机
包装正面

侧面

底部(标了蓝色实际里面是黑色的)

这个箱子应该被扣开很多次了吧

上泡沫

泡沫拿开后就是本体了

全家福

塑料包装侧面(鬼知道这包装袋和上面胶布都经历了什么)

麦博FC10音响本体(两侧是橡胶皮有些粘手,商家说明过,反正我就想着拆掉外皮使用,这个价格能响就行了)

18V2A的电源和AUX线

这里外皮出现开裂

从图上能看出来确实有些黏黏的

底部的标签

后部的接口

从外观来看确实找不出使用痕迹,底部标签也没有磨损和刮擦的痕迹,即使用过也应该是极少的

楼主:
接下来准备开拆
准备用指甲扣掉外皮却留下难以恢复的痕迹

软质的橡胶外皮

外皮是通过卡槽和双面胶固定的

右侧

左侧(拆掉外皮还意外的挺好看)

拧下7颗自攻螺丝后撬开盖子(没错是撬开的,里面竟然还有点胶密封处理)

正面拿掉金属网

8欧的喇叭

接口PCB略图

上面的芯片

主板略图

还有几颗主要芯片

后言:初次拆机拍得有点乱,见过一些音响的拆解所以很多价格200内的有源音响都看不上
      而这款音响这个价格据说还有什么DSP的加持
      实际听感也确实超出预期,能感觉到什么是声场,人声和乐器有些分离没有混作一团
      除了没有2.1音响那样大量的低音外,总体很不错

网友:
謝謝分享 麦博不错的,有两套他家音响。

网友:
看上去不错   还是双磁钢

楼主:
具体链接没有,闲鱼自己搜索一家48元,发省外加5元的。

网友:
扬声器看上去真的很不错

网友:
48元包邮入了一款,要明天寄货。外胶皮准备用碳素贴纸贴下。

网友:
这种要拼人品。。我在某宝双11买的一个电子产品翻车了,没买运费险 , 亏大了。。

网友:
不错,名牌就是名牌,看着比漫步者强多了。

网友:
第一次听觉得过瘾,听多了,就会发现不管听任何音源,音场都是不变的。

网友:
入手一台,玩玩看,希望不要翻车

网友:
听过麦博的,确实比一般的好

网友:
喇叭不错  电路板也还可以,还带低音导管。如果箱体结实没有太多箱声的话 , 是个好东西。

网友:
是有点乱,但音质是主导。

网友:
咸*上找了80的白色,成色不错,也没老化。当电脑箱听着还行。

网友:
我也入了,但是半个月就烧了芯片,刚刚和卖家沟通出邮费卖家寄一块板给我换上。。

网友:
这个买二手的这价钱还可以,全新的我记得也是两百多吧,说实话两百多买这玩意儿不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