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求教:应急启动电源 能当汽车的副电池吗?

楼主(2019-11-15):
应急启动电源 能当汽车的副电池吗?应急启动电源 能当汽车的副电池吗? 带涡轮增压的电瓶不耐用,换个又贵,能不能用应急电源作为副电池?
虽然好一点的应急启动电源要300左右,有点小贵,但是比汽车电源还是便宜很多的。

网友:
考虑超级电容??

网友:
答:不能。
只能应急使用。

一般应急启动电源用的是高放电倍率的 锂离子电池的居多。

网友:
锂电,不能长期挂在汽车上使用,只能短时间点火,点火之后迅速拆离。

网友:
现在常用的就是三串锂离子,电压系不对,串了2极管,只放不充的!相代用找个电动车12,20的电池吧!或者4串铁锂,加保护板

网友:
你车要是不漏电又不是半年以上存放的话一般不会出现电瓶亏电。当然,电池老化会导致容量降低。一般的应急充电宝只是单向放电,可以考虑改个双电池供电系统,主电池只负责启动,副电池负责外设,通过应急开关接通副电池来应急启动。
一切的前提都是要保证车的电路系统本身是正常运行才行

网友:
用超级电容 作应急电源哈

网友:
风帆汽车电瓶以旧换新60AH也就300左右吧。

网友:
汽车带不带T和电瓶有关吗?涡轮工作又不用电。不要相信原厂,同品牌型号的电瓶零售版肯定比原厂的装车版质量好。

网友:
说贵的是带启停的专用电瓶吧,普通的X虎上搞活动也就三四百块钱。应急电源只能应急用,该换还是要换

网友:
应急的只能应急,好好检查下你的车吧,是不是哪里走电了

网友:
不能的。一般应急启动电源是3串 12.6v的锂电。汽车发电机充电电压一般都是14v以上。。。充电电压太高了。

网友:
一般的应急启动电池采用的三串高倍率三元电芯,满电也就12.8伏,这个电压启动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启动后发电机马上就有一个14伏左右的电压过来,如果接入电路,肯定会过充电。其实解决的办法很简单,用4串就可以了,但没有成品要自己动手,虽然4串下来每串只有3.6伏左右的电压,电池容量只有40%左右,但是启动确实用不了多少电力,我现在就是用的6串钛锂电池(法拉电容也可以)做启动,和铅酸(或者说主电池)用二极管隔离一下。老版有我的帖子详细说明。感兴趣可以去搜一下

网友:
锂电不推荐,三元锂电容易爆炸,就是装了保险电路也不行,遇上强烈碰撞还是会爆炸的。
用锂铁4个串联可行但时间长了会有平衡充电的问题,如果不怕麻烦定期拆出来平衡充电的话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