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萤石T30 智能插座 拆机拆解

楼主(2019-11-15):
双11,在某东 ,买了4个T30 智能插座, 优惠券卖的 一个平均52块钱! 买了  大概测试了下, 关联萤石云APP  还是比较方便的, 下面总结T30 两天测试中的优缺点!

优点;
1.我这边都是海康的监控,用的萤石云APP  , 可以直接就这这个app,控制比较方便!
2.操作的便捷性来说,还是不错的,反应快,启动速度也还可以!
3.最重要的优点来了, 就是可以在APP 设置开关时间,设置好了以后,断网,断电 ,插座还是会按之前设置的任务 工作,  手机APP关掉, 路由器断电, T30拔下来 在插回去, 之前设置的 开关 任务 都是正常执行,  当然也可以手动按按钮控制,都可以! 可以离线继续 之前设置的开关任务 ,这个不错!
4.功耗  在关的状态下,功率计 显示的是0,在开的状态下 功率计 显示的是0.4-0.8 W 。功率计 只能显示0.0的精度。

缺点;

1.没有功率计量功能,  硬件不支持,  只能当个纯粹的   wifi控制开关用!
2.指示灯 颜色不好区分, 开的时候指示灯会亮,关的时候指示灯不亮, 没有网络的时候指示灯一闪一闪的,不是很明显。
3.性价比不高,没有小米的性价比高, 没办法 海康的产品 ,一直都没有性价比可言!

以上是用了两天发现的优缺点总结,  后期还有其他毛病会在发现的!
附上 拆机图片, T30 应该是去年都出厂的,估计没几个人买, 没办法 性价比 啊!

整体的做工的话,  有些简约,  功能单一  简约的好处的就是, 没那么容易坏,  其他的一些细节 就没拍 最主要是的看 电路板。
相对于X宝上门的, 十来块钱的 开关wifi控制模块来说,完全没性价比,但是可以用萤石云APP  控制,  在固件更新,APP 控制优化来说, 后期的使用便利来说,还是值得购买的

网友:
这天线就是个垃圾

网友:
我用京东的,估计差不多有十来个了吧!

最近半年坏了两个,之前坏电源问题修下就好了,这次刚开始电源输出电压低了点,有时不能控制,修到正常范围了,也还是有问题,最近断网了,而且重连不上去了,不知道要怎么搞了!

网友:
谢谢分享,确实不便宜哦

网友A:
没看到电池,就问你无网且断电环境下是怎么校准时间保证正常工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看到电池,就问你无网且断电环境下是怎么校准时间保证正常工作的

断网 断电没有校准时间的,  断网任务  仅限于 循环开关任务,倒计时关断 开启任务。 不能实时的根据实际的时间开关,因为没网络无法校时, 手机也没法控制插座。
  原理的话,应该是插座在有网络的时候, 接收到  不需要校时就可以动作的任务, 然后存在插座储存器里面。 即是断电 ,断网,只要通电的情况下, 插座会 重新执行之前  储存器里面的循环任务 或者倒计时任务

网友B(2020-02-21):
我想问怎么拆,看着没螺丝,是从中间直接撬开吗

网友:
和我拆的GOME定制 IHC8325GM 计量插座用的WIFI模块用的是同一个,那两个花了我25元,然后感觉智商被拉低了。断网就不能执行定时任务了,离开网络就是个废物

网友(2021-03-23):
引用 网友B:
我想问怎么拆,看着没螺丝,是从中间直接撬开吗

拆了一个,只能从中间拆,拆开后里面卸掉三个固定插座螺丝,就可以拿下塑料底座。注意螺丝孔可能跟电路板结合比较紧,需处理下才能拿下电路板。

网友(2025-03-14):
请问外壳怎么拆?有一个坏了,不能配网,想拆开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