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长城老电源btx400拆解

楼主(2019-11-15):
丑照

水洗完毕

干净

晒干

没法开机

结论:电源不能水洗

网友:
要是我估计件都不要了,直接丢垃圾筒吧~

网友:
300W还行 不过太脏了 换我就直接扔了

网友:
理论是吹风机线吹吹,然后刷子再刷刷继续用。

网友:
改电源的理想材料,扔了可惜,现市场上以不多见了。

网友:
水洗后暴晒2天,水彻底干完,是完全没问题的

网友:
拆之前是好的吗?

网友:
水设干就通电肯定不行,变压器里的水很难干的。我洗了N个都没事。电脑主板也一样洗!

网友:
的确是老啊,灰尘也多

网友:
你干了再装啊

网友:
一般用牙刷刷刷风机吹吹除掉浮尘就好了,没必要弄那么干净

网友:
现在电源便宜,品牌拆机500w几十块,没必要折腾

网友:
楼下嘎嘎新的  也就15块钱。。。

网友:
水洗过几十个了,从来没有不能用的,主要是必须干透!

网友:
我的电源全部水洗,水洗过的电源主板之类的也有二三十个了,全部完好,而且更好用了

网友:
没干透,完全干了是没事的。

网友:
09年开店的时候有好几个存货,一下都没用。批发价格都270左右,不知道现在能不能用了。

网友:
网吧淘汰的吗,这灰尘够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