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3.5移动硬盘盒绝配!N3060主板组装超小电脑小主机

楼主(2019-11-15):
主板配置:CPU:N3060,4+64G
成品大小;130*81*14.6mm

用料:
1.闲鱼购主板,120
2.淘宝购FX的拆硬盘的硬盘盒,20
3.淘宝购杂版硬盘盒,纯盒无板(质量大小不合适,没用上,把FX的主板放进去继续作硬盘盒),10
4.淘宝购电源线10元(可以用普通12V输出的手机充电头作电源),10
5.美工刀,镙丝刀等原有小工具

合计:120+20+10+10=160

优点:
小巧方便,能耗较低,可用12V普通手机充电头,接口USB3.0*1,miniHDMI*1,电源口*1
windows10一般软件性能可以了,
也可以同时装3系统,windows+ubuntu+AndroidX86
也可作黑群NAS

缺点:
主板没集中wifi及蓝牙,只一个usb3口,需要接hub

上图:

先上成品:
斐讯的硬盘盒绝配,适当削一削,开几个口,周边打几个小孔,大小正好,质量很好,颜值不错,亚克力A面

组装分解图:

下面这个灰色盒子是先买的,只有一个盒子,窄了,质量较差,稍使点力,掰烂了
粘上,开了个洞把FX盒子的板子放进去正好,还能作个移动硬盘

这个小无线网卡还不错,3个系统都支持无驱动使用

多系统 :
用那系统BOIS里设置一下第1启动顺序即可

网友A:
牛人啊,再加个usb扩展口完全可以当电脑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牛人啊,再加个usb扩展口完全可以当电脑用了。

本来就是电脑呀,而且超小,基本市面没这么小的

楼主:
功耗就是电视盒水平,正常3W,工作会高一点,发热较小,有机会再加个薄铜片就可以了
关键是这个机箱绝配,机箱犯愁,一开始买的盒子小了,后面看到FX的这个盒子上面有介绍尺寸,估计了下没问题,实际配上绝配
有12V输出的充电宝也可以用

网友B:
哪里买的主板,还有么,能否私信个链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哪里买的主板,还有么,能否私信个链接

买时还有几个,买回来试了一下,性能价格不错,还想再买个,就没有了

网友:
建议CPU散热加强一下

网友:
:shocked:CPU居然散热片都不覆盖一块?不发热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买时还有几个,买回来试了一下,性能价格不错,还想再买个,就没有了

是啥电脑的主板,我也去搜搜

网友:
这盒子也太合适了啊

网友:
这FX盒子就是给这主板量身定做的!!太牛逼了!!!!

网友:
这板子还真是巧,刚好这么大

网友:
这是平板的主板。死贵。还不如收别人的坏屏机器

网友:
这斐讯硬盘盒子还真是量身定制的,我也有一个斐讯硬盘盒,就差块主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啥电脑的主板,我也去搜搜

这个也不知型号,类似主板,搜下平板主板,拆机平板主板,windows主板,等词

网友:
想组装一个小电脑,平时给人打点文件用。这个不错,打个字看个电影应该可以吧?

网友:
以前我也想过,淘宝几圈发现根本不划算

网友C:
跑迅雷可以不?帮忙测试下,可以的话,我也搞个

楼主:
引用 网友C:
跑迅雷可以不?帮忙测试下,可以的话,我也搞个

正常电脑,当然可以了

网友:
楼主这个多少米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