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天然气热水器打火问题

楼主(2019-11-15):
请问大家,开热水时,天然气热水器里面有打火的声音,隔了几秒后,热水器里面又有打火的声音,打了火两次,是热水器坏了吗?

网友:
如果使用正常,你就别去折腾它了

网友:
水压不够,所以有时重复触发点火

网友:
估计熄火了,再启动打火的,原因可能是3楼说的水压低

网友A:
没点着,或者没检测到火焰,所以点两次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点着,或者没检测到火焰,所以点两次

刚买的新的恒温天然气热水器,问师傅,他说是火排点了两排,刚开始点一次,后来又点一次,正常的,你们觉得呢?

网友:
正常的、敏感的热水器就应该是这样的,原因像3楼所说。

网友:
引用 楼主:
刚买的新的恒温天然气热水器,问师傅,他说是火排点了两排,刚开始点一次,后来又点一次,正常的,你们觉 ...

胡说八道,骗你的

网友(2019-12-27):
感应针烧灼了,换感应针,没有多少钱,如是新的话,感应针安装不到位,打开外壳,自己调整一下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