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双十一电脑装机经验谈

楼主(2019-11-15):
主板挡板正确方法是:对好位置直接大力按机箱上,然后把主板按上去就对了。
千万别傻呼呼去折下图上这种铁片。

关于内存槽又分双边扣跟单边扣,有人说双卡扣好,其实不然。
第一次看到华硕单边扣,我心理也暗骂缩水硕,结果我错了发现更好装。
对好缺口直接放入槽轻轻一压,啪的一声就装好了贼简单。
千万别傻呼呼特意对没卡扣那一边。
关于主板的接线,小心24针电源线,新主板厚度缩水了三分一,插的时候要手指垫着背面 ,要不可能会按坏主板。
如果你机箱是MATX或以下,请注意了(ATX请无视):
先插好两针及以下接线再锁主板螺丝, 要不你会发现非常难插,特别是下置电源的matx机箱挤的要命一点操作空间都没有。

现在机箱把蜂鸣器给缩没了,还是自已花一块钱马宝上淘一个,非常管用的。
没事别用MATX机箱简直是受罪,找个小寸尺ATX机箱就好了。
之前用的小幻影电源线不够长走不了背线,这么次用MATX结果又被坑了,走完背线盖不上另一边的侧板,又回归灵魂走线。

网友:
经验之谈,谢谢分享

网友A:
微星的那个迫击炮的挡板很扯淡,挡住网口的弹片  usb的弹片记住先网上掰一下  在把主板装上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微星的那个迫击炮的挡板很扯淡,挡住网口的弹片  usb的弹片记住先网上掰一下  在把主板装上去! ...

这个确实向上掰一下会好装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