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打黑的松下无刷

楼主(2019-11-15):
打黑的,看到无刷两个字激动了下,这是什么型号?

网友:
挖个坑埋了吧.....呕...

网友A:
有刷的复活的可能性还大一点,无刷的可得慎重打。别说这种出土文物级,就算全新的无刷控制电路出了问题也不好办。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刷的复活的可能性还大一点,无刷的可得慎重打。别说这种出土文物级,就算全新的无刷控制电路出了问题也不 ...

这个基本埋了算了.下面的控制板都没了.没救了.
要修好惨了.

这种只能是真的配件机了.一般这种的,最多15元,就一个波箱了.

网友B:
绣的这么厉害,就看波箱里面怎么样了,外壳,主控,电机估计都废了,没有什么维修价值。

网友C:
重新换个无刷电机驱动器复活。

楼主:
还好,回复的还在心里接受范围内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绣的这么厉害,就看波箱里面怎么样了,外壳,主控,电机估计都废了,没有什么维修价值。 ...

波箱转的动,等下半身的出现

楼主:
引用 网友C:
重新换个无刷电机驱动器复活。

这个不会

网友:
引用 网友C:
重新换个无刷电机驱动器复活。

黄尚不教好事,典型的捡个钥匙还得去买辆车

网友:
这是7540,不是7543

楼主:
好的,谢谢指导

网友:
引用 网友C:
重新换个无刷电机驱动器复活。

换一个无刷驱动没成就感,要换我来就面包板搭一块

网友:
这多少钱入的?
我一个好的松下无刷有没人要

网友:
这个最多值20元  我之前卖了个日立全套不缺肉也才30

网友:
真的跟文物差不多了。

网友(2023-01-29):
没有驱动板,无刷最有用的就是驱动板.你这个显然翻车了.
现在咸鱼,买打黑工具的没几个有良心的.你知道原装松下驱动板多贵么?
不用想被卖了.没用的垃圾搞"打黑" ,
打黑不要盯着"洋货" ,而且要强调有没有少"配件" 品相垃圾没关系,日本零件
少这个少那个才坑爹.我总结经验,只要不能保证零件不少的,高于30远包邮,
别买,肯定少配件.外观越干净越被换零件少零件的概率越大.
什么"没拆开过" "好坏不知"都是托词.肯定拆过.

网友:
在别人眼里 这就是一堆废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