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12v,RS550S电机能干点啥?

楼主(2019-11-15):
拆儿童遥控电动车得电机2个,能干点啥呢?有人制作小电钻,但评价的人说没有大的扭力并且买零件的成本高于从某宝上买个成品了。
另外请教:可以用电脑电源的3.3或5v供电吗?

网友:
折腾,有时候不是以成本核算的,是看自己喜欢的。好多东东折腾出来都是吃灰的多。

楼主:
制作电钻的话,首先要去掉前面的小齿轮,16齿的,请教万能的网友,除了再买设备咋在不损坏电机的情况下拆去呢?

网友A:
做电磨啊。用电磨把齿轮打掉

网友:
引用 楼主:
制作电钻的话,首先要去掉前面的小齿轮,16齿的,请教万能的网友,除了再买设备咋在不损坏电机的情况下拆去 ...

找人铁板,厚一点的,用钢锯锯出来个缝,把电机轴卡缝里面,然后用个钉子啥的往下打轴,不知道我有没有讲明白,或者看有人做这样的拉马呢

网友:
d电钻得有减速系统,不然没力道。
要拆齿轮先做个拉马吧,不可以靠敲打拆卸,那样容易敲断转子线圈。
电机用的电源需要大的余量,电脑电源等开关电源可能过流保护而打嗝。

楼主:
有人说在煤气炉上烧一下就可以轻松撬下来,今天试了,白搭,买个楼上所说的拉马呢有感觉花费太大,坛友有好的建议吗?

网友:
转速那么高,只能适合做打磨机。

网友B:
找个能卡进去的铁片,用细钢钉敲轴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找个能卡进去的铁片,用细钢钉敲轴就行了

我试了,白搭,做工太好了。

网友:
拆齿轮我也试过,没拉马很难搞,试了几个,至今没成功过

网友(2021-02-21):
原来死拆拆不下,过年没事干就试着拆。放煤气炉烧5分钟小平口撬动 然后斜口钳伸进去 憋  口大了用尖嘴钳进去憋 轻松拆下两个 来自博世13齿 8520电机的拆卸经验,运气不好买个拆机的8520用了20分钟又冒烟了,换了个便宜的7527.安装用方筷子顶住后轴 齿轮放在木板上往里面敲打,进去之后用钢丝钳打开一个口垫住齿轮继续敲打,完美安装。就是齿轮烧黑了而已

网友:
做电钻、电磨不错的……

网友:
拆不要的齿轮最简单了,把这个550转起来,一把锉刀搞定了。我也有几个550,留着做收藏了,20多年前的东西了,当时不便宜,有个马不骑的550,100块,当时买来做模型的,现在不用了,各种无刷多的是,怀念啊。

楼主:
谢谢大家的建议,我已经搞定了,用从网上买的小切割机切开的,好像是坛里优惠价,具体忘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制作电钻的话,首先要去掉前面的小齿轮,16齿的,请教万能的网友,除了再买设备咋在不损坏电机的情况下拆去 ...

这种没有减速齿轮,没力  做不了电钻,,,可以做玩具船,玩具车,

网友:
你需要一根m6螺丝加一个m6吊环

网友:
直流发电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做电磨啊。用电磨把齿轮打掉

网友:
搞个小钻还是可以的,划不划算自己感受。买轴径3.17的小钻夹七八块钱,不想裸奔搞漂亮一点还要550铝壳子,我是双十一包邮买的十五块八。钻个小眼打磨个什么的挺好用,配个五六伏的电源都行,用一节18650也可以带起来。纯粹是玩,和专业工具不能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