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优利德UT383 照度计/亮度计拆解,有没有大神能指导把蓝牙模块装上

楼主(2019-11-15):
拆一个优利德的照度计  还有一个是带蓝牙的版本  有没有大神能指导把蓝牙模块按上呢

坛友更详细拆解:https://www.mydigit.cn/thread-274964-1-1.html

网友:
难道侧面一排是蓝牙模块的插口焊盘

网友A:
请问下楼主,你这个照度计用闪光灯(摄影用闪光灯或者相机自带闪光灯)照射有显示吗(不管数据准确)?如果有显示的话麻烦楼主试试不同距离闪光灯照射数据会变化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下楼主,你这个照度计用闪光灯(摄影用闪光灯或者相机自带闪光灯)照射有显示吗(不管数据准确)?如果 ...

肯定有变化,这个测试的只是这个点的光亮度而已。
距离拉长亮度变低

楼主(2019-12-26):
引用 网友A:
请问下楼主,你这个照度计用闪光灯(摄影用闪光灯或者相机自带闪光灯)照射有显示吗(不管数据准确)?如果 ...

出差呢 回去的照几个给你看看

网友:
最好能搞到蓝牙版本拆机图看什么型号的蓝牙芯片,随便搞一个不兼容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