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 拆修比亚迪s6防眩目后视镜不能自动调节亮度故障

楼主(2019-11-15):
最近发现车子自动防眩目后视镜不工作了,症状就是晚上后车开远光灯,镜片不会调节亮度。网上搜一大堆各系车都出现过这个问题。了解了一下防眩目工作原理后怀疑是光敏二极管问题,决定开拆维修。本人是电子小白,死马当活马医吧,没事折腾一下……

外壳是卡扣的拆开挺费功夫。

正反两个光敏二极管,镜片一周和背面有两个电极,单片机控制。在板上测两个二极管都没问题不死心拆下来对着台灯由远及近发现一个阻值在光线变强时变化不明显。换!马叔家几块钱买10个,到手测试没问题装上。晚上上路看看,后车开远光

车内

瞎猫碰上死耗子,修好了

网友A:
这个也能坏?我几部车都带自动放炫目,最长那部都10年车龄了,楼主估计是中奖了

网友B:
省了几百大洋了

网友C:
这镜子这么复杂,一直以为很简单的东西

网友:
能更换和判断部位非等闲之辈了

网友:
我的车好像是自动的,我从来没有动过后视镜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省了几百大洋了

确实,当时都准备好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镜子这么复杂,一直以为很简单的东西

自动的是单片机控制,那种手动的是简单的调反射角度

网友:
用久了,光电二极管都会光衰的,正常,这不,我车换个离合器就出各种问题了,S6用到这程度不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也能坏?我几部车都带自动放炫目,最长那部都10年车龄了,楼主估计是中奖了 ...

代工厂的元器件批次问题,元器件供应商也有问题,质量把关不严,代工厂整机装好也应该进行温度老化实验,在调试,检验合格,出厂。

网友:
上次公司买个电焊机面罩就是这个原理!上面用了一块太阳能电池板来检测强光

网友:
调好了之后,我从来没有动过后视镜

网友:
外壳是卡扣樓主是怎么拆的?我死活都搞不开

网友(2021-07-21):
楼主我想问下,你买的光敏二级管  电压是多少伏的。 TB上一般都是1.5V的 ,是吗

网友:
楼主我想问下,你买的光敏二级管  电压是多少伏的。 TB上一般都是1.5V的 ,是吗?
另外问下你是哪一颗坏了, 镜子这么,还是挡风玻璃那一面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