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坛友的万用表的背光延时增加方案讨论

楼主(2019-11-15):
一个坛友今天的问题,他的万用表背光时间是15秒,他想延长一些: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6628
可是那个表看着像单片机内核的,不知背光数字存在哪里,我考虑看看这样行不行

他的具体电路我也不了解,暂时拿一个表的背光电路来说事吧
这个是三极管控制背光led的,大概就是单片机的一个引脚信号通过高低电平来开关
背光,就是背光控制那个点

要想不动单片机部分的话,我想是这样
把三极管换成mos管,这样电路简单些,其实三极管也可以,因为它的延迟毕竟不需要很长
开启背光时pn输出高电平,假设mos管导通,可能我画的标志不对
同时给电容充电,当万用表自身延迟结束时,pn变成低电平,那么电容上的电压将继续是mos管
导通,直到电容上的电压通过MOS管以及二极管等渠道消耗到mos管的截止电压为止,这样
就在原来延迟的基础上又加了一段延迟,延迟时间大小由这个电容来决定

大家来探讨吧

网友:
这里有一个方法,可以改背光时间,自动关机时间,等等……
我已经成功改好了。以前经常用着用着就自动关机,我把关机时间加长了,现在舒服多了。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275434

楼主:
还是电容两端并个大电阻较好,不然可能很长时间都不会熄灭背光了

网友A:
优利德UT204A无背光...不知道能否增加背光?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优利德UT204A无背光...不知道能否增加背光?

关键看有没空间放背光组件

网友A:
这么说还的去找组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么说还的去找组件?

哈哈,起码的有个匀光板吧

网友B:
我那个数据改了没有用,要参考你的硬件电路了,谢谢你。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那个数据改了没有用,要参考你的硬件电路了,谢谢你。

电容上并个大电阻啊,要不可能关不住了

网友C:
上个单片机是不是简单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上个单片机是不是简单点!

杀鸡焉用牛刀!

网友C:
关键是简单啊!几行代码搞定了!想改下福禄克17B+的热重启!楼主有辙没?

网友:
二极管反向并联在电容上,既起到保护又达到微电流放电作用一举两得更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关键是简单啊!几行代码搞定了!想改下福禄克17B+的热重启!楼主有辙没? ...

不懂,没那么高级的表

网友:
不懂,没那么高级的表

网友:
上单片机延时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