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淘宝上买的福仪FY2108电流表 说能测直流电流花了120元,不知道假不假

楼主(2019-11-15):
福禄克的400多没舍得买

网友A:
万用表也能测直流电流,问题是用什么方式测的直流电流。

网友:
能是能,只是准不准另说

网友:
粗是粗一点,一般用精度也不差,葫芦克相比国产的性价比太低。

网友:
构造还不错,性价比有点小高。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万用表也能测直流电流,问题是用什么方式测的直流电流。

万用表应该是接触式检流电阻的方法测直流电流,需要把一对表笔接在已经断开的开关上,有些得另一个人控制负载。楼主的是钳表非接触式测电流,得需要找一根导线夹在中间。

网友B:
120很便宜了,日常价还是双十一特价?

网友:
引用 网友B:
120很便宜了,日常价还是双十一特价?

你要不,我有一个全新的110包邮淘宝上卖149,,不能测直流电流的65包邮淘宝上79.9,品牌伊莱科,淘宝上伊莱科店铺搜钳形表能搜到,有可能是华谊代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120很便宜了,日常价还是双十一特价?

双十一但是没用红包的价格

网友:
测得比较准确的是共立,,,价格问题,,估计这论坛没有什么人玩过

网友:
有间牛屎了!精确点也不一定!

网友:
试一下不就知道啦

网友:
一直不明白钳口那么大,是怎样通过霍尔精确测量直流的

网友:
我之前下手的UT210e

网友:
没听说过,福仪还有假的

网友(2020-02-06):
从哪个店买的?使用的怎么样?好用吗?

网友(2020-03-28):
感觉这个表不是很准,空表的时候不能归零

网友:
已经够山寨了还能有假的?

网友(2022-10-12):
引用 楼主:
双十一但是没用红包的价格

是不是买到假货了,淘宝福仪旗舰店 给出的同款 是硬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