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SOBO松宝牌WP 850F鱼缸潜水泵拆解

楼主(2019-11-15):
别人不要扔在这儿的,估计少了个叶轮室通水端盖,插市电还能转,拆了见识一下再扔。AC插片居然是黄铜的

标贴基本全英文

检标

离心式叶轮

叶轮与水泵电机转子的衬套一体,中心有孔,外套管状永磁体。运动时在一端固定的金属轴杆上绕杆转动

内层塑料衬套与管状永磁体紧配合

叶轮那边无法继续拆,打开这边看看,装饰盖下仍无可拆痕迹

定子和AC进线貌似胶封防水,尖针划了一下,硬胶灌封。红圈里是转子限位金属轴杆的固定端痕迹

既然这样,只有凿子暴力开膛

2根导电镍片断了

硬胶和外壳粘得很紧,铁芯才露尖尖角

继续凿

铁芯U型,对应转子部分一长一短

套了2个线圈骨架

2个绕组串联

漆包线太细,懒得测线径和数匝了。做飞线倒是不错,可惜高技术限制,与我无缘

结构简单,可靠性也就高了,难怪应用在鱼缸潜水泵上。
谢谢你路过!

网友:
哈哈,和我今天帖子是一个牌子,基本也是一个东西,可惜我没拆开,你替我拆了

网友:
里面是一卷铜线

网友:
放在水里的密封肯定没问题

网友:
铜线的,可惜太少了点

网友:
都坏了ela啊,铜线

网友A:
好像定向启动是通过电机的阶梯空气隙实现,不同于微风扇扭力弹簧定向启动。

网友:
这一大坨漆包线,可以给全世界的CPU飞线用了。。。。。。

网友:
发达了,一大托漆包线

网友:
有一个,太硬没动。以为罩极电机呢,看不是,双线圈,靠交流换磁极?

网友:
得两卷铜线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像定向启动是通过电机的阶梯空气隙实现,不同于微风扇扭力弹簧定向启动。 ...

看泵的叶轮和泵体,这种泵应该是正反方向都可以工作的,所以不需要定向启动,随便哪边转都可以,跟鸿运扇的导风电机一样。

网友(2023-07-27):
两卷铜线很耀眼

网友(2025-01-29):
没有别的零件吗?这种电机怎么工作的?真奇怪

网友:
这电机是怎么转起来的?

网友:
这么大一坨铜线赚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