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这个做变压器点焊机 是准备用4平方线8股去皮 是不是约等于32平方

楼主(2019-11-15):
如题这个想做个电焊机怎么判断是好的还是坏的测电阻1.9欧

是不是把上面线圈去掉 可以拿线绕了4圈电压3.54V 但是一直嗡嗡响 难道都是这样还是有问题。
准备准备用4平方线8股去皮 是不是约等于32平方 然后套热缩管做次级

网友:
通电试试就知道了

网友:
绕组没变色、损伤基本初级都是好的。这个只能做点焊机,把次级拆掉用铜排做一匝线圈即可(铜排截面要在20方以上,软线替代效果不好。)

楼主:
通电要是坏的不是短路了

网友A:
万用表测线圈电阻

两个变压器可以焊2.5焊条了,断续焊或点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万用表测线圈电阻

两个变压器可以焊2.5焊条了,断续焊或点焊。

昨天看错了电阻1.9欧

楼主:
手机端不会编辑帖子
3.54V 但是会嗡嗡响 另外画圈的铁片啥作用需要去掉吗

网友:
空载是会响的.还会动.

网友:
线圈上铁片去掉,微波炉运行时不也嗡嗡响

网友B:
标圈的去掉,嗡嗡响不用在意,变压器点焊机都是控制初级通断,正常使用不到一秒而已,控制次级那空载功耗感人

楼主:
引用 网友B:
标圈的去掉,嗡嗡响不用在意,变压器点焊机都是控制初级通断,正常使用不到一秒而已,控制次级那空载功耗感 ...

谢了

网友:
我也是用你现在的想法做好了点焊机,能正常工作

网友C:
8股线如果线皮薄的话就别去皮了,只在接头去皮并联在一起就好了,减少趋肤效应。

楼主:
引用 网友C:
8股线如果线皮薄的话就别去皮了,只在接头去皮并联在一起就好了,减少趋肤效应。 ...

怎么也进不去的 普通电线皮厚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标圈的去掉,嗡嗡响不用在意,变压器点焊机都是控制初级通断,正常使用不到一秒而已,控制次级那空载功耗感 ...

请问去掉的那个铁片是什么作用?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请问去掉的那个铁片是什么作用?

那个是漏磁铁芯,限制功率的,不去掉功率上不去

楼主:
控制板到了 接上试试 没两下保险爆了。6安保险

电池上原带的还是能点上

不知道是不是哪有问题
主板卖家说不过保险和开关
插座自带开关 也是6安的

不知道还敢不敢试试

网友(2020-07-05):
我是4平方四股

楼主:
已经开始使用了一切正常

网友(2020-08-04):
引用 楼主:
控制板到了 接上试试 没两下保险爆了。6安保险

LZ你的焊针是怎么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