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INEKA/南卡N2真无线蓝牙耳机试用报告

楼主(2019-11-15):
首先感谢数码之家论坛和深圳市梦趣生活科技有限公司给了试用机会。

作为一名“资深”的伪音乐发烧友和DIY爱好者,这几年陆续的撸了一些蓝牙耳机、音箱等等玩具,甚至还用蓝牙模块DIY过音频接收器。看到论坛的试用活动,岂有不申请之理?没想承蒙沐版厚爱选中了,M不够就充RMB,焦急地等了两天才拿到了从论坛寄来的包裹。

合作快递还是申通

秘境黑的颜色,比较适合低调的80后大叔

抽屉式的包装盒,和抽屉式的产品相呼应。

侧面,塑封膜

南卡的标签,不过不是那种一次性的防拆签

抽出“抽屉”,黑色的主机静静地呆在那。

最好的礼物——以乐声表心声

其他的附件:说明书,TYPE-C充电线,各种大小的耳套

四四方方的主机,看着很像一个移动电源

还有一层保护膜,可以防止运输途中的颠簸划伤机器

抽出“抽屉”,主角登场

开箱结束,楼下继续……

楼主:
黑色的主机,铝合金材质,棱角是银色的金属原色,很MAN。面板是黑色的亚克力,很好看也很能收集指纹,印着NINAKA的LOGO。侧面的两个圆形限位钉,让整个产品看起来不那么呆板。+

充电口是现在很常用的TYPE-C,不过不支持快充

USB输出,可以给其他设备充电

3000mah的容量,可以给耳机充电约24次。
每次充满电可以用5小时左右,总播放时间120小时,估计一个月都不用充电了。5V1A的电流还可以给手机应急充充电

轻轻地拉出抽屉,磁吸阻尼感适中

圆钉不仅只是装饰,还起到了限位作用

从充电仓内取出耳机,耳机会自动开机。很简单的就连接到了手机,左右完成连接后有简单的提示音。需要注意的是主耳机在左耳。

标示的LR声道和MIC的孔,材质疑为不锈钢。

充电触点,金光闪闪的

内凹的触控区域,外侧一圈可以发光用于指示工作状态。

放回耳机进入待机模式并自动充电,充电过程中指示灯点亮。

还是很漂亮的吧

充满电后指示灯熄灭

给耳机充电过程中,NINEKA的LOGO会闪烁,并用闪烁次数指示电池仓的剩余电量。闪4次-100%,3次-75%-----
给“充电宝”充电时也是这个样子的

请出论坛神器,准备拆开看看,可惜无法无损拆解,来几张合照吧

楼主:
充电功率4.45W

充满了,历时4个小时,电量为14.3wh。
设计容量为3.7V*3000mah=11.1wh.充电效率约为11.1/14.3=77.6%,简单并且不严谨的算法,仅供参考

Flyme系统,可以显示耳机的电量

还有一些美图,一并发上来吧

一些好评:
1、蓝牙5.0真无线耳机,彻底地去掉了线的束缚,也根治了听诊器效应。以前试用过某品牌的W1,耳机线一边拖着主机,一边拖着电池,就像2个大耳坠子,一活动就啪啪打脸,那种体验真是一言难尽;
2、取出耳机就能连接,放回去自动充电待机,用起来很方便,连接速度也不错;
3、3000mah的充电仓,5小时的单次播放时长,120小时的总续航,这个真心牛X;
4、4g的重量轻若无物,和耳朵完美贴合,普通运动完全不用担心掉下来,而且戴时间长了耳机不疼,好评;
5、音质这玩意不好描述,只是听着很舒服,有低音但不轰头;
6、触摸操作,没有物理按键的卡塔卡塔声。单击播放/暂听(接听/挂断)长按上一曲/下一曲用着很方便;
7、可以双耳+1手机立体声使用,可以单耳+2手机使用,很灵活,更可以1耳机+1手机单耳用,续航直接翻倍。
8、连接距离在空旷处很给力。

一点不足及建议:
1、双击加减音量功能使用感受不佳,只好用手机来控制音量;
2、入耳式的通病,打电话时耳朵嗡嗡的响,通话体验不如小米半入耳式的项圈;
3、穿墙能力一般;
4、如果能把抽取式改为按一下就能弹出的话是不是会更好用?

再次感谢数码之家论坛和深圳市梦趣生活科技有限公司!

网友:
同款秘境黑发来贺电

网友A:
问2个问题想问一下楼主  1 有延迟没 延迟大概有几秒 2支持什么蓝牙协议呢 ldac aptx???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问2个问题想问一下楼主  1 有延迟没 延迟大概有几秒 2支持什么蓝牙协议呢 ldac aptx???  ...

延迟的问题没有考虑,个人用途是听歌。
蓝牙协议不支持atpx

网友:
外观还不错,就是价格虚高

网友:
很好,有意思,非常详细

网友:
很好,非常详细,准备入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