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天然气热水器打火问题

楼主(2019-11-15):
请问大家,开热水时,天然气热水器里面有打火的声音,隔了几秒后,热水器里面又有打火的声音,打了火两次,是热水器坏了吗?

网友:
先检查热偶再判断!

网友:
检查一下机箱内有没很小的漏滴水,燃气热水器最容易坏的就是“水气联动阀”的膜碗,用久了容易破,就会重复点火

网友:
看看检测探针是不是有问题  有两个针一个是打火用的 一个是检测火焰的

楼主:
刚买的新的恒温天然气热水器,问师傅,他说是火排点了两排,刚开始点一次,后来又点一次,正常的,你们觉得呢?

网友:
先确定有否欠煤气费再说

网友:
引用 楼主:
刚买的新的恒温天然气热水器,问师傅,他说是火排点了两排,刚开始点一次,后来又点一次,正常的,你们觉得 ...

有可能,没图只能猜

网友:
正常的,双段火排设计,检测水温来决定开启几个火排,避免夏天过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