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求助,请问松下EY7411带刹车功能吗?

楼主(2019-11-15):
如题,闲鱼收了一个二手,最开始送来的是ez7411,然后被我发现2侧贴纸不一样,一边是7411,另外一边是7410.
退回商家,重新换了一把,然后我发现送来的是ey7411,然后在试用过程中,发现该机在松开开关以后,批头不会马上停止,而是会继续旋转2圈。
那么问题来了,请问这个ey7411是否正常?因为我的ez6225是带刹车功能的,松开开关以后,批头会马上停止。而且仔细对比,发现这个7411相比6225晃动更大,请问正常吗?
请有ey7411大佬指点下,谢谢!

网友A:
6225空转也是这样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6225空转也是这样吧

你好,不一样哦,我试了,我的6225空转,松开开关转头马上就停了,7441还会转2圈

网友:
没有刹车,批头松动原因不好确定,不过7411可以插双头批,6225不行

网友:
没有,只有7421. 7420带,7410,7411不带,

网友:
6225也没有带自停的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不一样哦,我试了,我的6225空转,松开开关转头马上就停了,7441还会转2圈 ...

6225开关方式决定没有停按刹车,你的是不是波箱阻尼太大了

网友A:
卖家是重庆?同心度一般都那样,你看看7411的扭力自停是不是ok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卖家是重庆?同心度一般都那样,你看看7411的扭力自停是不是ok

就是重庆的,我测试了低档位扭力自停是ok的,高档位没测

网友:
重庆卖家不靠谱,发货与图片不符,直接退货,一次不诚还有二次?

网友(2022-06-12):
所有的低速200转,高速600转电批,都没有刹车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