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 拆解一个山东UNT401H机顶盒

楼主(2019-11-15):
这个是在闲鱼收来的,卖家是山东那边的。配置还不错,HI3798MV300H芯片,1+8储存 双频WIFI 带蓝牙 顺便咨询一下这个怎么刷机

网友:
找好固件,然后遥控器的电源键或者音量键,
几块钱买的?

网友:
这东西没什么好折腾的吧,1+8的配置也不算好啊

网友A:
希望好刷机,,,,碰到一个海信的电信盒子,也是用的HI3798的BGA封装的主控,特别不好刷机,要用到JAVA,Hi Tool,还要拆机找短路点。。反正是极其麻烦。

网友:
这种盒子首选5V供电的。直接插到电视usb口供电,实现同步开关机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希望好刷机,,,,碰到一个海信的电信盒子,也是用的HI3798的BGA封装的主控,特别不好刷机,要用到JAVA,H ...

不用那么费劲 3798都可以用U盘刷。搞不定可以送我啊。

网友:
上个星期在路边收了一个老电信机顶盒,回来接TTL ,多手把TTL四根线全接上,然后TTL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用那么费劲 3798都可以用U盘刷。搞不定可以送我啊。

找不到刷机包呀,有没有分享一个

网友C:
这个用TTL刷机,可以看我的帖子,我破解过电信的盒子

网友:
这货尽量破解,实在不行再刷,破解的兼容性好,另外这款属实不实惠,这款CPU硬解4k有困难,我下的#海行动4k的硬解不了,软解成幻灯片,那种体积大的3798引脚在周围的那种硬解4k无压力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用TTL刷机,可以看我的帖子,我破解过电信的盒子

看你帖子只看到拆充电器/数据线/水冷控制器啊,没看到跟盒子相关的帖子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用那么费劲 3798都可以用U盘刷。搞不定可以送我啊。

3798都可以用U盘刷?
我有个,长虹的,u盘不认,短接1-2脚无反映,无ttl,可有高招?

网友:
几多钱收的

网友:
3798芯片刷机包一搜一大堆,刷机方案也是一搜一大堆,很好刷的。

网友:
关键是价格。家里也收了2个中国移动的魔百合,晶晨的芯片,还是找的网上固件N多的那种盒子。让卖家破解好。万一以后有问题,自己刷也方便。1个60,1个70的样子。看看电视还是可以的,至于4K,暂时还没有那个条件,也没那个需求。再说让这配置的盒子跑4K也有点强人锁男那。。我的盒子连AC3解码还要捣鼓软件破解的,否则AC3音轨的片子不出声。。。

网友(2020-05-07):
401H到底是300海思还是310?

网友:
 刷过广东这边的401H 拉个固件进u盘 在电脑远程推送命令刷好了 有人做好一整套固件 挺方便的

网友:
刷完需要换个散热片

网友:
会搞个山寨系统上去
研究下linux的什么鬼系统
然后就可以打游戏
看电视
看电影了额
我们穷人家就这样子撒

网友(2020-06-26):
记得换上散热片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