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个标称3500W的电磁炉,不出意料的铝线盘(Royeslter FSB35C)

楼主(2019-11-15):
家里的旧电磁炉用了八九年了,实际功率2000W,用着不错,就是岁数有点大了,IGBT好像换了3次,内部螺丝孔柱都脆了,怕它哪天突然罢工影响吃饭,这几天买了个标称3500W的,到手实测只有2500W,2000W的用惯了觉得2500W用起来还是要猛不少,今天没事拆开看看

这是外观,触摸按键免更换,比机械按键省心,家里第一台电磁炉是机械按键的,换按键都换烦了,扔了后再也不买机械按键的了

底部    双风扇,比单风扇贵10块,转起来那个声音不是一般的大

标签

插头   标16A,但大小是10A的,16A插座勉强能用

拆开     线盘还是蛮大的

主板

主板背面

双IGBT

芯片还是装插座上的,这个芯片是易损件还是不能进焊炉?

控制板和风扇

背面就一个东西

有防水漆

既然拆了,线盘还是刮开看看

不出所料  铝线圈

今天拆开的主要目的:脚上加点胶皮,没防滑垫放在灶台上太滑了

完.............谢谢观看...........

网友A:
两个管子直接并起来工作?

网友B:
  金光闪闪的不是铜线。

网友C:
楼主用这个做饭,不晓得电磁泄漏量比较大?

网友D:
铜线保持本色的多,漆皮多金黄,铝线的漆皮就算是金黄也发污。多以红绿等色遮掩

网友E:
以前有个牌子叫富士宝,这个牌子居然叫富四宝

网友F:
厂家的名字都漏了一个字,太好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厂家的名字都漏了一个字,太好笑了

这都给你发现。行,够去厂里当个经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个管子直接并起来工作?

看走线是直接并联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用这个做饭,不晓得电磁泄漏量比较大?

电磁炉炒菜十多年了,电的方便点,柴火基本只是冬天烤火用,所以现在停电很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D:
铜线保持本色的多,漆皮多金黄,铝线的漆皮就算是金黄也发污。多以红绿等色遮掩 ...

专家,这个线盘应该算逐行扫描吧不知道中间为什么要隔两行

楼主:
引用 网友E:
以前有个牌子叫富士宝,这个牌子居然叫富四宝

不知道的牌子,看样子买的我喜欢方方正正直来直去的,手机也是方方正正的锤子

楼主:
引用 网友F:
厂家的名字都漏了一个字,太好笑了

价钱便宜啊,看看能用多久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价钱便宜啊,看看能用多久吧

把旧电磁炉上的铜线圈换这个上,铝线用不长

网友:
标签都印错了

网友:
发热量很大,这么大功率

网友:
引用 网友B:
金光闪闪的不是铜线。

只要看到线比较粗,且间隙较大,两层的结构,就可以判定是铝线了。

网友:
本想买“Royalstar”却买成“Royeslter” (楼主买到了假的荣事达)

  编者按:

  每年315期间,家电产品都是被投诉最多的品类,针对产品质量、价格欺诈、售后服务、物流配送以及网络售假和网络假售后电话等等的投诉内容五花八门,这些维权主张只要理由充分往往能得到解决,但有一类消费者面对损失却很有可能“有苦说不出”——这就是家电行业屡屡出现的“傍大牌”现象。

  明明是要购买A品牌产品,结果不小心买到了与A相似度极高的A1品牌产品,而A1质量与A相比又相去甚远,在这种情况下,消费者要求“退货”的主张往往得不到采纳,那消费者只能自认倒霉吗?今年的3·15,本报就拿这一行业“顽疾”开刀,教会消费者“睁大眼睛”。

  □专题采写 信息时报记者 刘莉

  事件:遭遇“两个荣事达”

  吴先生最近遇到一件烦心事:他去年底在位于肇庆端州的“广东荣事达电器店”买了一台“荣事达”吸油烟机,用了一个月,按键就坏了,当他联系上荣事达品牌售后要求修理时,却被告知它买的这个是“广东荣事达”生产的“冒牌货”,“中山荣事达”才是生产“正品”的公司,因此不能享受免费售后服务。

  “我当时就蒙了,明明就是荣事达的牌子,怎么还有假的?既然是假货,我害怕再用会引起爆炸,但那个电器店就是不承认是假的,死活不肯退货,我只好另买一台品牌产品,原来那台就只有自认倒霉了”,吴先生说。

  为此,信息时报记者联系到中山荣事达厨卫电器有限公司(下简称“中山荣事达”)的相关人士张先生,得知吴先生投诉之事属实,而且公司已经接到50多起类似事件,“只有少数消费者在知情后于原销售点成功退货,更多的人得不到解决,有一个消费者一气之下将“冒牌”产品寄到我们公司,要求我们以此作为证据帮他维权”。张先生表示,“公司这才发现有人在仿冒我们”。

  调查:两商标注册时间相差9年

  信息时报记者调查发现,“中山荣事达”成立于2004年,该公司是通过荣事达商标所有人合肥国资委授权拿到商标“荣事达”及“Royalstar”使用和推广权的。

  广东荣事达事业投资有限公司(下简称“广东荣事达”)是2015年6月才成立的,该公司使用的“Royeslter”商标最早是由一个叫邓世良的人在2013年8月申请注册,后又于2014年底转让给佛山勒流镇半球电器实业有限公司。

  通过双方商标对比,两者相似程度之高,不要说普通消费者,就是家电行业业内人士也很容易混淆。

  据张先生介绍,从去年10月开始,他就发现有人在广东、山东、东北等地以广东荣事达之名(从事厨卫电器、电热水器、小家电等电器产品生产与销售的公司)进行招商推广活动。此外,该公司在湖南省邵阳市和肇庆市端州区等地开设销售终端,其宣传语、门店装潢等,均与中山荣事达十分相似(如图)。

  厂家行动:要求中止对方涉嫌侵权行为

  去年10月20日至今年1月,中山荣事达分别向广东省中山市南头分局、广东省工商局、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工商局、湖南省邵阳市邵东县工商局、广东省肇庆市端州区工商分局递交了相关《投诉书》。其中,肇庆市工商管理局端州分局、佛山市顺德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等在调查后下发了“责令整改通知书”。

  此外,该公司还采取以下行动要求中止对方涉嫌侵权行为:向国家商标评审委员会申请对方商标无效宣告,现已进入无效宣告阶段,国家商评委将于2016年10月份出具裁定书;向广东省工商行政管理局进行行政投诉,申请撤销或变更“广东荣事达实业投资有限公司”企业名称,现已进入审理阶段;联同欧派家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等四家企业联名向广东省人民政府、广东省工商行政管理局提交《企业联名申请书》,请求撤销涉嫌侵权的企业名称及字号。

  业内表态:“你无法说它是违法的”

  有曾在家电商会工作过的业内人士告诉记者,行业类似事件并不少见,问题的关键是所谓“仿冒者”商标经过了工商登记注册的,“你说它是打擦边球也好,钻法律的空子也好,你无法说它是违法的”。

  但他对此类行为表示愤慨,因为消费者成了最大的受害者。他说,这种“傍大牌”行为只有一个目的就是“空手套白狼”:一是商标注册好后通过转让谋利;另外则是通过招商、加盟收取费用等“谋利”——终端布局往往选择三四级乡镇市场(正牌不容易发现),而它们的产品大多是委托贴牌生产,产品质量和售后服务质量参差不齐,但消费者不知情,误以为自己买的是已经生产运营了十几年的大牌原厂的产品。“我知道行业内有一帮人专门做这种事情,提前一、两年一次性注册一大批商标(通常只在知名大牌前加上产地),时机成熟就拿出来运作,我还听说有的原厂被扰得不厌其烦,无奈掏钱买回“仿冒”品牌所有权的事情”。

  记者通过走访也发现,“两个荣事达”事件在家电行业绝不是孤立事件,厨电行业尤其严重(产品门槛相对较低)。近期记者采访过的包括樱花、欧派、万和、万家乐、老板电器、林内、西门子等相关人士均表示遭遇过类似事件,极少数在通过交涉之后另对方整改,更多的结局是“不了了之”,更有厂家表示“不太愿意张扬此事”,因为“如果消费者知道我们的产品有很多冒牌货,他们会因为担心买到假货而连我们的正牌货都不买了”。

  律师说法:属于不正当竞争 应依法制止

  记者咨询广东万士达律师事务所律师赵彦斌获悉,根据《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关于解决商标与企业名称中若干问题的意见》(工商标字[1999]第81号)第四条规定,商标中的文字和企业名称中的字号相同或者近似,使他人对市场主体及其商品或者服务的来源产生混淆(包括混淆的可能性,下同),从而构成不正当竞争的,应当依法予以制止。

  但目前中山荣事达提请的相关申请和诉讼,法院、国家商评委等都还在审理中,广东荣事达仍然能够合法地使用其企业字号和商标。

  那么,作为消费者遇到这样的事情该如何维护自己的权益?赵彦斌表示,首先,消费者应该选择正规的、大型的家电连锁大卖场购买;其次,在选购时要仔细观察品牌LOGO有没有奇怪的地方,要小心求证,以免误买。已经错买的,维权难度的确要大一些,因为必须要出示证据证明“自己是被误导而购买了该产品”——毕竟口说无凭,比如用厂家的宣传广告、宣传单,或者短信、邮件等,“证明你想买的是中山荣事达而被误导买了广东荣事达”,维权主张才能被法院采纳。他建议,消费者可先行向消费者委员会投诉,寻求调解;如果得不到解决,最好能“抱团”诉讼,这样胜诉几率会大一些。

网友:
楼主是细心之人,细微之处见真章

网友:
请教大线盘用小锅是不是效率比刚好线盘大的锅效率低很多?你这个小火是连续加热还是断续加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