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刚买了块数字钳表,发现个小问题。

楼主(2019-11-15):
刚买了块数字钳表,发现个小问题。打到200k电阻档短接表笔却显示OL,要延迟4秒左右才显示000(测电阻阻值正常,也没有延迟),以为是表笔质量不好接触不良,换了一副还是如此,但是档位打到2m电阻档和二极管档,马上就显示000,大家说说这种情况正常吗?
对了,型号是DT3266L,杂牌子,纯粹的炮灰表。

网友A:
不等归零就测电阻,测到的阻值是否正确??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等归零就测电阻,测到的阻值是否正确??

阻值正确,而且测量没有延迟,好像只有100欧以下的电阻有延迟。联系商家让退货,嫌麻烦让他退了我3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