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 轻拆根德S700收音机(GRUNDIG SATELLIT 700)

楼主(2019-11-15):
根德S700声音不错,做工有点糙。上家在一条排线上飞了根线不知原因,

楼主:
最后一张好像pl550乱入了

网友:
拍照技术有待提高

网友:
德机总体表现还是不错的,谢谢分享

网友:
葡萄牙的做工肯定没西德好
在 欧洲那里意大利产品做工也没德国的好

网友:
这做工在收音机里面算不错的了,你见过比这个再要好很多的吗?晒晒呗!

网友(2020-06-24):
做工算很好了!!

网友(2024-10-26):
上面的这块小板子怎么拆的?

网友A:
拆开没有用,得全面调标才能恢复灵敏度和音质,不要小看调标,中频带宽不在中间,不是高频部分不好听就是低频部分不好听。

网友(2025-08-29):
引用 网友A:
拆开没有用,得全面调标才能恢复灵敏度和音质,不要小看调标,中频带宽不在中间,不是高频部分不好听就是低 ...

楼主所言极是,老旧收音机调标是重点

网友:
老旧收音机调标是重点

网友:
看磁棒不算太长,灵敏度咋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