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一个24v摄像机电源

楼主(2019-11-15):
        今天又去跑维保了,有一家制造园的两个监控画面没了。到了现场检查发现,没有图像的两个监控是一个立杆上的。我打开室外的弱电箱,发现摄像机电源很烫,用万用表量了一下,发现电压是17V左右。我把摄像机的网线插在我的电脑上,发现电脑的连接上还是×,说明摄像机没电。由于这个地方的摄像机用的是24v交流电源,而且不兼容12v直流,而我没有这个电源,所以只好又回去拿电源。换上新电源后两个图像的画面果然立马就有了。
        这个24v 3A的电源非常得重,一般球机上用的比较多,为了知道内部结构,我还是拆开看一下。
下面是图片:

24v交流  3A电流,给两个24v摄像机供电的。

拆开一看,是烧糊了,原来肯定不是这个样子,还有一股焦味。

小胡和我说,可以拿回去拆铜卖钱,我笑说:那还得等这个变压器聚多一点再拆。

网友:


网友:
拆一个24v摄像机电源

网友A:
这个电源感觉没有70w

网友B:
可能散热不行,3A的电流有点大,可能有虚标

网友C:
还以为是开关电源呢,这种变压器的电源一般不容易烧啊!

网友:
这样的电源早就淘汰了吧

网友:
用变压器的交流电源不奇怪,有一次我在吸顶灯上看到显示不是变压器的交流12V,不知是如何做到的。当然我没有去测量,不知是否标注错了

网友:
碰到大神了。。

网友:
用变压器的,已经有很多年头了。

网友:
做工实在型,效率低下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源感觉没有70w

电源印刷上没有生产厂家,一律默认为存在虚标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能散热不行,3A的电流有点大,可能有虚标

弱电箱不大,里面塞得满满的,散热是不行,但是夏天没坏,现在坏了,我更相信是老化的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以为是开关电源呢,这种变压器的电源一般不容易烧啊!

这个电源也只用了三年

网友:
现在这种变压器的电源很少了。

网友:
变压器烧了   重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