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4056充电板故障反馈

楼主(2019-11-15):
4056充电板故障  导致电池过充  幸好没出现其他问题   4056充电板变灯但是还继续充电    电压过高  而且还造成反向电压  不接充电器  电流表直接显示电池电压    往后使用要多注意啊

网友:
安全隐患呀,要处理

网友:
就看电池保护板有没有防过充功能了。。

网友:
4056挂掉,中奖了

网友:
这个不小的隐患

网友:
买这种带保护的是不是会好点?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id=604475034756

网友A:
感觉这类芯片不靠谱啊,难道是锅铲的质量???。。。。。。

网友:
建议买4056加保护板芯片二合一一体板好点,或者TP5000等更好点的。

网友:
4056的厂家太多,质量参差不齐,不放心就换英锐芯的4056ES,截止精确而且内置防反接,质量靠谱

旧版的丝印

新版的丝印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感觉这类芯片不靠谱啊,难道是锅铲的质量???。。。。。。

厂家太多,良莠不齐,就连最基本的截止电压都五花八门的各种离散

网友:
一片出问题能说明什么?看内容以为要爆炸了

网友:
稍稍冲一下就好 没必要太满

网友:
我一块4056也是反接挂了。

网友:
USB表和我的一款一样,错接15V电压,不显示了,不知道是不是芯片烧了。

网友:
4056高压输入或满载,还是要加散热稳妥点,我的经验教训

网友:
做个活动给五块带保护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