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双11买的160多元的磨钻头磨机

楼主(2019-11-15):
双11买的麻花钻头磨机 磨钻头机。
到了直接开拆。
本来想买个专业点的1300多元,美日专业的。
后来这个双11活动价150元,想着买一个玩玩,拆开看看。
电机96w,怎么形容呢,豆浆机的电机都比这个大两三倍。结构一样。带减速,行星齿轮减速,砂轮速度1350转每分钟,基本和锂电钻高速挡一个速度。个人感觉偏慢。
功率100w小打小闹。
够用,不够精密。但是比自己手工磨得好。家里玩玩偶尔用用还是可以。

网友:
我一般用角磨机磨

网友A:
这个闲鱼之前有货记得是100样子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闲鱼之前有货记得是100样子

我有台砂轮机,都是自己磨的,熟练后很简单。

网友:
自己动手磨得比这好

网友:
那黄色的很容易烧电机的,我那台废了好久了

网友:
我都是用金刚石小板磨得

网友:
有没有大神教教如何手磨   从没磨成功过的路过

网友:
不知道有这玩艺,都是手磨的

网友B:
网上有15块的磨钻头神器,接上手电钻就能用,不知道效果如何

网友:
不知是眼睛不行了还是怎么回事,手动磨钻头越来越差了,只好用金刚锉来磨,幸好都是小钻头

网友:
感觉你看亏了。6.8的这种也大把可以磨钻头。
:

网友:
不错啊,电机是钢制端盖的比起锌合金的过几天粉末了好的多。
用这机器能规规矩矩的磨个钻头也是厉害了,我磨的钻头有时候就不进料反而老糊掉,特别是1毫米左右的细钻头只能用磨石蒙着磨,钻一会就不快了。

网友(2019-12-25):
有没有大神教教如何手磨 ,好几个钻头要磨,想买这个,不过评论都说不好用,塑料的自己想想也觉得不行。只好不停要买新钻头

网友:
我用角磨机磨的

网友:
都是手磨,痕简单,

网友:
这你比砂轮机还便宜

网友:
刃磨机还是不错的,最起码磨得比较标准,自己磨的,专业干的磨得还可以,偶尔磨磨基本上磨不好。

网友(2020-01-30):
引用 网友B:
网上有15块的磨钻头神器,接上手电钻就能用,不知道效果如何

他要是知道有磨钻头神器  也不会花160多去买这个机子了

网友(2021-02-26):
自己做个夹磨钻头支架,随便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