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双11拿下的新玩具——冲击扳手

楼主(2019-11-15):
到手把玩了一下,惊喜连连,很难拆的洗衣机波轮螺丝,瞬间轻松搞定,明天去试试拆轮胎螺丝。做工虽然比进口货差点意思,但架不住便宜啊。。。

网友:
桌子边上的表摞的好高啊

网友A:
  楼主能给我推荐个万用表吗

网友:
我有两三把厂里淘汰出来的国产冲击扳手,没有电池的。战斗成色,50元/把,便宜出。需要的联系我,谢谢啦

其实电池是有的(21V的),只是我想留着自己用。因为只有一个电池,而扳手有几把……

网友B:
能便宜到什么程度?

网友C:
便宜也没有说到底是多少钱呢。

网友D:
感觉家用还是那种1/2吋方头中间有1/4吋(6.35mm)内六角孔的比较方便,临时当冲击批使用批头时就不需要再加上长出一截的转换头了,用起来应该会更稳当。

网友:
引用 网友B:
能便宜到什么程度?

我的回帖有说价格,你再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D:
感觉家用还是那种1/2吋方头中间有1/4吋(6.35mm)内六角孔的比较方便,临时当冲击批使用批头时就不需要再加 ...

可以自己改的,很简单,两用输出轴一个十几二十块

楼主:
引用 网友C:
便宜也没有说到底是多少钱呢。

全套+配件券后仅223元。。。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能给我推荐个万用表吗

如果对体积没有要求,强烈推荐优利德UT136B+,闲鱼75元能到手,性价比无与伦比!

网友:
楼主私我购买地址啊,谢谢

网友:
全套+配件券后仅223元便宜啊。

网友:
这电池。。。感觉水分挺大啊

网友E:
880NM,大杀器,拆个螺丝还不是小菜一碟,拆轮胎也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880NM,大杀器,拆个螺丝还不是小菜一碟,拆轮胎也没问题。

国产标的数据不能信,上午实测拆轮胎螺丝失败,虽然捶打很卖力,无奈螺丝纹丝不动,套筒都被打热了。。。

楼主:
与卖家交涉后告知需要先充电再使用,随机来的电池是虚电。正在充电中,充电功率29W左右,充电器效率82%。

网友:
引用 网友E:
880NM,大杀器,拆个螺丝还不是小菜一碟,拆轮胎也没问题。

880nm肯定是吹x,20v能300多牛就不错了

网友:
这个价格还有什么好说的,进口电芯的电池钱恐怕都不够

网友:
家用力气太大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