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灿] 求指点,903量产完成后,写入文件或者读取文件U盘重启

楼主(2019-11-15):
我的903盘,不管用啥颗粒,还是换一个903主控,只要写入文件或者读取文件U盘就重启,就像图一,系统显示设备不存在,用as ssd 写入也报错,图二,颗粒9ddjba89    9efl    9d2h啊啥的都是这样,重新焊啊,或者各种试都不行,用全新的主控和刚买的颗粒也都是这样,求大佬解答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板子供电有问题,换那个电感,和2个电容,然后11个这种板子都正常了, ...

可以在这个图片上标一下吗

网友:
应该是这样,记不很清楚了,可以拆别的绿板子件换上,也可以某宝买,几块钱包邮买好几十个

网友B:
不同903板子都掉还是图上这种板子。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同903板子都掉还是图上这种板子。

不是写保护的也掉,就那种普通的板子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是写保护的也掉,就那种普通的板子

换个开卡软件试试,个人绝得板子可能性最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换个开卡软件试试,个人绝得板子可能性最大

也换过,换过三四种,也换过电脑和系统,

网友:
引用 网友C:
换个开卡软件试试,个人绝得板子可能性最大

电脑重装系统或者换电脑。

网友:
看见板子我就知道怎么回事了,8月份的时候搞过10个这种板子,1个903测试架,均是出自同一位高手设计的903板子。一模一样的问题,折腾了一个星期才完美解决,

网友A:
换电脑,换系统,换usb口,能试的都试过了,可把我折腾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电脑,换系统,换usb口,能试的都试过了,可把我折腾惨了

你倒是讲讲咋解决的啊

网友A:
这个板子供电有问题,换那个电感,和2个电容,然后11个这种板子都正常了,

网友:
求指点,903量产完成后,写入文件或者读取文件U盘重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