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解] 求此机改家用接法NISSAN QX-3930,接上电源灯能亮,但不能开机,有会的大...

楼主(2019-11-15):
(图片)

网友:
拆开看,板子上有标注。
灯你是怎么点亮的?这个正极同时需要将acc和b+接上,负极搭铁应该就可以开机。

网友A:
正好手头有尼桑的尾线,对比了一下,给你标注了一下,你试试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好手头有尼桑的尾线,对比了一下,给你标注了一下,你试试吧。

我就是这样接的线,只能亮按键灯屏幕不亮,按开机键也没反应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就是这样接的线,只能亮按键灯屏幕不亮,按开机键也没反应

那就不清楚了。反正日产的尾线定义确实就是这样的。

网友:
估计是坏的

网友:
电压,变压器容量可有大,观察下开机启动电流情况再做下一步研判

网友(2019-12-19):
一般是12V5A的,我看了很多日产车机,看过这种的

网友:
很可能是坏的,电源应该问题不大,我12V1A输出的开关电源都可以带动,只不过接音箱开大音量时有保护,平时试机都是用这种电源,有时接反也不会烧车机

网友:
搞好了没有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