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事] 另一种航空转弯表拆解,AIM Turn Coordinator

楼主(2019-11-15):
废话不都说

总共五根线,有一根断了,还有一根破皮

大家谁懂这个电机的绕法,还有原理,转子不是磁更不是磁铁

电路很简单,但自己不懂

网友:
就是水平仪

网友A:
可能是外转子异步交流电机

网友B:
这个和我玩的国产BZW-2转弯表完全不一样啊,这个转弯表的陀螺电机是用直流无刷电机,而国产的BZW-2陀螺是直流有刷电机,你的这个转弯表陀螺仪电机怎么线圈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外转子异步交流电机

可是这是用直流驱动的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和我玩的国产BZW-2转弯表完全不一样啊,这个转弯表的陀螺电机是用直流无刷电机,而国产的BZW-2陀螺是直 ...

买来就烧了,电路板后面的锡都爆到飞轮上了

网友:
是不是被海盐入侵了,卡住了电机过热烧毁。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是这是用直流驱动的呀

直流无刷电机

网友C:
这个做工看着像深圳制造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做工看着像深圳制造的

哈哈————————

网友(2021-01-17):
三极管脚都是镀金的,牛。

网友(2021-10-17):
这是直流无刷电机

网友:
这个仪表当年发生了什么,看起来马达也烧了(而且很严重,当年现场应该冒出不少烟的吧),电解电容还炸了(炸个细碎),要不就是飞机上出过什么事故搞成这个样子(直接担心当年飞机上的人还好吗,好吓人的说)要不就是三手货,上一任玩家瞎鼓捣搞炸了。

网友:
那个马达看起来类似电脑光驱或者硬盘主轴的马达结构,仿照那个做一个就行,三相的(看您的板子,有的是三相三线的,还有的是三相四线需要接零线的),做绕组的时候保证磁场不互相冲突,三相平衡的就可以转起来,不是很难,而且匝数没有那么严格(不用精确到匝的),这个速度看控制器给出的频率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