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 拆一个闲鱼刷砖收来的ZTE B860AV2.1

楼主(2019-11-15):
逛闲鱼的时候看到有个在卖一个刷砖了B860AV2.1,百度了一下参数发现是S905芯片的,忘了是在哪里看过一篇帖子说S905芯片的无论怎么刷都可以救回,就果断拍下打算救回自己装游戏玩,拿到手就解TTL线准备救砖,结果高估了自己了。跑码这些都是写什么鬼。彻底凉凉了,拆开分享一下结构吧,S905L-B芯片 1+8内存 阉割了WIFI 双USB接口 还有比较少见的TF卡槽
顺便求助一下能怎么救活。。

网友:
固件不对 刷不进去

网友A:
跑码是乱码?调下码率,这个救砖还是很简单的。晶晨芯片一般刷机用双USB公头线刷机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跑码是乱码?调下码率,这个救砖还是很简单的。晶晨芯片一般刷机用双USB公头线刷机就行了 ...

刷不进去,直接卡在1%,下了很多个固件了,只要是S905的都基本试遍了,码率调的是115200,跑出来不是乱码,如图

网友:
找一下斐讯T1的刷机,好像短接CPU的两脚,或者运行一个Bat就可以进入刷机状态

网友:
还有你的烧录配置也不对

网友B(2020-07-09):
固件不对,我有这盒子的固件!

网友:
这个盒子我有一个,刷过了,很简单

网友(2020-09-27):
860AV2.1的容易刷。中兴的基本都有TF卡槽

网友(2024-08-20):
看跑码疑似砖了

网友(2025-01-31):
引用 网友B:
固件不对,我有这盒子的固件!

固件能分享一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