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充电器的小白问题

楼主(2019-11-15):
做了个4串的电池代替松下原来12V的,现在充电器是用14.4V还是16.8V?电流有要求吗

网友A:
既然自己做的就加个平衡头,用B6充,1~6S通杀,电流最大5安,当然不赶时间就用小电流慢慢充对电池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既然自己做的就加个平衡头,用B6充,1~6S通杀,电流最大5安,当然不赶时间就用小电流慢慢充对电池好 ...

有保护板和均衡板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保护板和均衡板

电流没太大要求,既然是工具一定是动力电池了,电流大小决定了充电时间,看你对充电速度的要求了。14.4和16.8v都一样是4串锂电充电电压,叫法不同

网友:
如果是锂电池充电器,14.4V、16.8V不都是指的4串电池的充电器吗?只不过前者指电池标称电压3.6*4,后者指充满电压4.2*4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