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联想台机显示器一切正常但关机后按开机无反应

楼主(2019-11-15):
如题,请DX、高手同学赐教。谢了先!

楼主:
又查了一下,情况是关机一段时间后不能开机,拔掉插头过一段时间就又能开机,一旦开机即完全正常。
是什么毛病呢?

网友:
检查电源板的电解电容

网友:
我的华硕更奇葩,休眠之后,插上电就会自动开机

网友:
应该是电源板电容鼓包!

网友:
电源故障,应该是电解电容怀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