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类] 请大家帮忙确认一下这两读卡器是否有写保护功能。

楼主(2019-11-15):
一不小心发现写保护状态也能格式化,结果数据全无。
这两个都是山货。

网友A:
没看到那个簧片。
你把SD卡的写保护打开,插电脑上看看能不能新建文件,不就OK了?

网友:
没看见写保护开关的检测簧片,估计没有写保护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看到那个簧片。
你把SD卡的写保护打开,插电脑上看看能不能新建文件,不就OK了? ...

就是试过全无效才问的,山货害人啊。

网友:
格式化之后就不要做其他操作了,用恢复软件应该可以恢复大部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就是试过全无效才问的,山货害人啊。

用软件恢复一下就好了,激动什么呢?

网友:
这读卡器卡槽里面没有写保护检查装置,在SD卡上面摆弄也没效果吧。
以前软盘底上有写保护开关,放到软驱里相应位置有一个微动开关作为检查。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软件恢复一下就好了,激动什么呢?

帮别人做系统U盘时懒得拔,以为有写保护很安全,结果没想到选错又做了一遍系统U盘,没有恢复的可能。

网友:
买那种胖胖的,有黑色和白色两种的那种3.0读卡器,有写保护功能,现在绝大部分读卡器为了节约成本,该功能都去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