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海利普HLP-A变频器1.5KW怎么设置面板按键(已附带说明书)

楼主(2019-11-15):
海利普HLP-A变频器1.5KW
上电后,按面板按键无响应,询问过朋友,说是需要解锁,因为现在的状态是外设控制,要变成面板控制才行。
网上找到一份说明书,看不懂,大伙帮忙看看
附件已上传,说明书。
2012_06_06海利普1.5KW变频器05(接RS 2根线).JPG

海利普HLP-A说明书

网友A:
说明书里面都有啊。修改频率来源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说明书里面都有啊。修改频率来源啊

我现在按任何按键都没反应,应该怎么操作?
说明书哪一页有说?

网友:
按住set不放试试

网友B:
CD033=0
CD034=0
这两项全部改为0

网友:
我去点击一下M币-30。。。

网友:
今天刚好要恢复个柜子。缺的也是这个牌子的变频器,看说明还真找不到面板锁的参数怎么解。

完整的柜子

网友:
按PROG试试。

楼主:
如果把频率调成100Hz,电机会烧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CD033=0
CD034=0
这两项全部改为0

我现在可以调频了,在45Hz运行。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总感觉电机力气很小,一下子就憋停了

网友C(2020-09-18):
uikhiughilyg ilygghcvfgcfgcfgcrtfjdcdtfxdtf我现在可以调频了,在45Hz运行。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总感觉电机力气很小,一下子就憋停

网友:
现在这牌子应该没了吧?03年那时用过,质量还可以,那时朋友妹妹在海利普上班

网友(2021-06-19):
引用 网友C:
uikhiughilyg ilygghcvfgcfgcfgcrtfjdcdtfxdtf我现在可以调频了,在45Hz运行。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总感觉电机 ...

电机还是380V星形连接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