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某品牌手持式可燃气体检测仪

楼主(2019-11-15):
手持式可燃气体检测仪,主要检测天然气(甲烷),探头为催化燃烧式探头,寿命在18个月左右
手持式的主要用在日常燃气管道的捡漏作业,不能长时间在高浓度的天然气中作业,探头会坏掉的
主要部件有STM32主控,震动,声音,电池
大致原理就是探头在有天然气的过程中会影响探头中电流的通过,导致电流有细微的变化
机器在开机过程中会预热,探头会温热,这样就进入工作状态了

外观

背面

6颗机制螺丝对半打开

主板

电源接口

背面还有

震动

主控

全貌

连接屏幕的排线和数据口

外部编程口

探头部分

探头原件-催化燃烧式探头

网友:
探头寿命在18个月左右,这使用成本还蛮高的。

网友:
使用效果如何,这类东西摆设的多

网友:
这个密封圈在充电口那里断开,充电口看着也没有额外的密封啊。

网友:
看来使用成本不低,在浓度太高的地方会提前失效等。

网友:
谢谢分享,看起来不错,没上个开机画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