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B1261三级管烂了

楼主(2019-11-15):
泡沫洗手机因为自己误操作进水了,结果主板上的一个三级管针脚全是绿色的腐烂物,针脚也断了,这个三级管上面的14A以及其他标识是什么意思?淘宝上找到同样的15A或者17A的不知道能不能通用

网友A:
PNP 60V 3A 三极管

网友B:
理论上讲,只要三极管的几个重要的参数相似或更优便可以代换。
一般来说,原型号代换不需要考究三极管上面的其他信息,例如生产批次代号什么的。没什么意义。
楼主照片里的三极管貌似是NEC的 B1261-Z,具体参数如下:

重要的参数无非是几个,耐压。极限电流。放大倍数。频率特性。

楼主:
引用 网友A:
PNP 60V 3A 三极管

必须买一模一样的换上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PNP 60V 3A 三极管

上面的Z还有14A分别是什么意思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理论上讲,只要三极管的几个重要的参数相似或更优便可以代换。
一般来说,原型号代换不需要考究三极管上面 ...

谢谢,那我买B1261-Z就行了对吗?后面的14A什么的仅仅是生产批号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那我买B1261-Z就行了对吗?后面的14A什么的仅仅是生产批号吗

原则是,
1/耐压与原型号相同或高于原型号。
2/集电极极限电流与原型号相同或高于原型号。
3/放大倍数与原型号相同或稍高。相对于其他参数而言这个参数的自由度不太高。过低的放大倍数会导致三极管驱动不足,过高又容易引起电路不稳定。更何况现在是代换,原电路设计时对于放大倍数是有考量的。最合适的选择是与原选定型号相同或稍高。
4/频率特性不能低于原型号。但又不能过于悬殊。例如低频放大电路一般不使用高频管,容易出麻烦。在脉冲电路里,选择频率特性更优的管子能获得更好的性能。同时还要考虑管子的恢复时间。
5/最大耗散功率与原管相同或高于原型号。这里说的耗散功率不是管子的耐压乘以电流,而是元件的技术参数里厂家给出的数值,这对于功率管来说很重要。

只要满足以上的条件,就没必要非要找原型来更换。至于生产日期和批次,更是可有可无。除非是音响发烧友。

网友:
其实你要是执着的话,可以把断掉的引脚再打磨出来继续用,只要管子里面的晶片没有损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