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INEKA 南卡蓝牙耳机N2简评

楼主(2019-11-15):
感谢厂家和论坛提供体验N2耳机的机会。废话不多说,先看看图:

未拆塑封正面图。左上角被快递摧残了

未拆塑封背面图,能看到产品型号和部分参数

拆开塑封正面图。感觉配色和外壳质感不错,比较适合年轻人

拆开塑封背面图

打开盒子,看到主机了,黑色主机外面有塑料膜。有没有注意到塑膜看起来像有灰尘的感觉?那不是错觉,确实有一点灰尘。建议厂家改善包装环节的5S管理。

主机和包装,等会分别细看

主机正面,看起来还是很精致的,各处的倒角做的都不错,亚克力面板

侧面,USB-A口

主机背面,写的是power bank移动电源,没蓝牙耳机啥事啊

主机另一个侧面,USB-C充电口

拉开外壳,见到耳机真容。内壳使用磁力吸附固定,推拉手感不错。

拿下来看看,两个充电的触点

放回耳机,自动开始充电。耳机也使用磁力吸附固定,可以自动对位充电触点。充电时的蓝色环形指示灯,看起来很和谐。

充电盒侧面有导轨,银色的是固定的销钉

额外留意看侧面的导槽,因为铝合金外壳内部的导轨边缘没做倒角处理,推拉时刮蹭导槽。如果推入的角度不对,还会刮下一卷塑料“刨花”。

附件,额外的三个硅胶套+充电线

楼主:
没有好的拍照设备,就不多贴图了。主要说说使用感受:

1. 开关机操作比较方便。按说明书操作配对后,从充电盒中拿出自动开机,开机有提示音。开机后连接耳机很快。放入充电盒自动关机充电。
2. 佩戴相对舒适,不易掉,但是容易松。可能由于耳机尺寸的缘故,作为一款入耳耳机,伸入耳道较少,耳机稍退出一点就无法完全贴合耳道。
3. 触摸操作体验一般。一是开始很难准确找到触摸的位置,触摸位置不准操作无效;二是触摸操作没有提示音反馈;三是耳机完全贴合耳道佩戴时,触摸操作时对耳机的轻微撞击产生的噪音很大。
4. 没有发现兼容性问题。连接安卓手机(小米6)、笔记本电脑(荣耀MagicBook)未发现兼容性问题。
5. 音质相对不错。在完全贴合耳道佩戴时,声场、解析力持平同价位颈挂式蓝牙耳机(FIIL Driffter),频响各有特色;但各方面都比不上同价位有线耳机(ATH-FC700)。
6. 便携性不佳。主要是充电盒尺寸偏大,尤其是厚度约有26mm,虽然提供了足够的续航,但是如果是平时出门不带包的男士,充电盒放衣服口袋里还是有点勉强。
7. 使用时稳定性不佳。日常使用遇到过两次,刚刚播完一个视频,右耳就提示断开连接。后来发现是左耳作为主机已关机。但这时左耳电量充足,也没有触摸操作,关机原因未知。
8. 充电盒中触点接触稳定性不佳。遇到过两次,耳机还在盒中充电,但是手机突然显示耳机已连接。
9. 打电话时话筒音量小,基本无法用于日常通话。
10. 关于续航,N2的充电盒容量确实大。我个人很少单次用耳机长达几个小时,那么N2的5小时单词续航加超大容量充电盒是足够应付日常使用的。
11. 充电盒使用type C口充电符合趋势。
12. 反向充电功能最多应急使用,平时的话略鸡肋,毕竟不是专业移动电源,容量有限、不支持快充。

下面补两张图:

与一包纸巾比比大小,充电盒不够便携

与另一入耳耳机比一下尺寸,N2较短,不易稳定贴合耳道佩戴

楼主:
最后再说一说耳机的说明书。不知道这个耳机是否定位兼顾海外市场,但是说明书是有英文版本的,与中文分别印在两面。

其他坛友的评测中已经指出中文说明书中可能有一些印刷错误,而英文部分相对来说文字质量要差一些。下面举几个例子:

上图第一个标记,说明书中通常不会用Important而会用Caution;
第二个标记,主耳机的“主”用main可能不准确,用host(对应client)或者master(对应slave)都更合适;
第三个标记,前面用了host,那么后面用second就不合适;
第四个标记,consumption拼写错误;
第五个标记,power on拼写错误;
第六个标记,用maintenance可能更合适。

说明书中还有一些其他的类似问题,就不一一列举了。建议厂家提升一下英文部分的文字质量,或者针对国内市场的话去掉也是可以的。

总结来说,南卡N2可以算作一个值得把玩的TWS耳机,但是距离顶级产品还有不小的差距。就写这么多吧,感谢各位的关注。

网友A:
山寨货居然还给大家普及英语常识?这种说明书还值得细细玩味?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山寨货居然还给大家普及英语常识?这种说明书还值得细细玩味?哈

您这优越感秀的有点突然啊…呵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最后再说一说耳机的说明书。不知道这个耳机是否定位兼顾海外市场,但是说明书是有英文版本的,与中文分别印 ...

Fault应该是故障排除,所以对应的英语最好是troubleshooting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这优越感秀的有点突然啊…呵

但是这个耳机的山寨味的确不少
我觉得给点耐心可以做得更好,有很多东西比如字体排版等改进下档次就不一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Fault应该是故障排除,所以对应的英语最好是troubleshooting

troubleshooting意思没错,但是这个地方还是用maintenance多一些。有兴趣可以找个进口产品看一下英文版说明书。

网友B:
引用 楼主:
troubleshooting意思没错,但是这个地方还是用maintenance多一些。有兴趣可以找个进口产品看一下英文版说 ...

好像troubleshooting用的更多些,下面这个是索尼PCM-D50用户手册的截图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像troubleshooting用的更多些,下面这个是索尼PCM-D50用户手册的截图

我看仪器设备类的资料比较多,keysight、fluke的设备一般会写maintenance。而与sony同是日本的yokogawa是这么写的:

看来troubleshooting和maintenance还是有区别的。那么这个地方可能确实troubleshooting更合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