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跟风改一个RX8025高精度时钟

楼主(2019-11-16):
5月份忍不住手痒20来块钱买了一套1寸的时钟套件,原晶振一个月误差能达到一分钟左右,几个月时间每次都是慢了两三分钟就调一次,一共调了两次了。最近看见大神改得作品精度不错电子钟改造高精度时钟,日误差0.26秒!解决走时不准通病
买其他材料的时候顺带加购几个,准备留着以后见钟就改

先来几张当时拍的图片

好奇1寸的数码管竟然不是一次封装的,也拆开看了一下

备电不是常见的2032电池,要换只能网上买,不过1302好像是带充电功能,平时也用不到,基本不会饿S

8025取电的地方

8025供电拆了一个主板上电池用的双二极管

秒点左右散开也重新割了一下,装上滤光片后看不出来,不影响效果

网上找的DS1302资料

装上已经有10多天了没事对一下这个

竟然分秒都不差??可能现在20多度的天气对这个芯片来说是最佳状态
另外吐槽一下这款时钟,有15秒的温度-日期-星期的轮显,鸡肋功能,无奈不懂单片机无法更改,将就吧
总得来说这款芯片替换晶振外围简单,芯片便宜,精度不错,你值得拥有

网友A:
ds1302还不如3231,直接内部集成温补晶振,代码也很好改,整段注释掉就行了

网友:
真尼玛佩服

网友B:
可以收点带GPS的手机,用GPS同步时间的话精度也不错,而且时钟主题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ds1302还不如3231,直接内部集成温补晶振,代码也很好改,整段注释掉就行了

也想过换3231来提高精度,但是代码对我来说就是天书,看不懂所以无能为力

网友C:
还是用32768的晶振?精度高不到那里去,现在都网络校时了,跟国家时钟一样精度!想办法搞网络校时时正解!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收点带GPS的手机,用GPS同步时间的话精度也不错,而且时钟主题很多。

室内用的话GPS信号不好,另外现在的手机没有GPS对时功能吧?旧手机用网络对时的功能还方便一点

楼主:
开始精度差的时候以为开关电源供电有影响,想通过加电源滤波来改善,然而一点效果都没有,

网友:
直接买个电波表不就完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还是用32768的晶振?精度高不到那里去,现在都网络校时了,跟国家时钟一样精度!想办法搞网络校时时正解! ...

ESP8266EX+[C51/AVR/...]+数码管/oled/lcm    麻烦,切可玩性不高,时间成本不划算.
GPS授时...算了吧.室内GPS还不如DS13呢.

网友D:
用RX8025来给DS1302提供钟振...感觉太浪费了,也大材小用了.

网友(2020-03-04):
原来的晶振要不要拆掉

网友(2020-09-22):
引用 网友D:
用RX8025来给DS1302提供钟振...感觉太浪费了,也大材小用了.

楼主不是不会改代码吗,反正RX8025也值不了几个钱。
而且DS1302走不准完全就是晶振的锅,所以用8025替换晶振在不改程序的前提下是最好的方案了。

网友:
果然是改时钟小能手一个了,哈哈

楼主(2021-04-02):
又买了个模块,自带电池下实测X1(即2脚)电压为0.677V,X2(3脚)是0.396V.文档标明外接有源晶振就接X1,所以再留个备注(虽然改过的大神们说接哪个脚都一样)

网友E:
引用 楼主:
又买了个模块,自带电池下实测X1(即2脚)电压为0.677V,X2(3脚)是0.396V.文档标明外接有源晶振就接X1,所以再 ...

这个也是一样的用吗

楼主(2021-08-01):
引用 网友E:
这个也是一样的用吗

主要是看改之前的引脚电压,有机会就撸了一个,基本跟原来的电路相似。因为当时没有留数据,改过之后再恢复也麻烦,虽然大婶们都说接哪脚都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