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个镍镉改成锂电的美令电蚊拍

楼主(2019-11-16):
记得还是15年,同事的这个电蚊拍不要扔我这儿,长相挺正规收下了。拆开发现故障是2节镍镉(2.4V)充电电池失效了,无替件维修,冒险塞进去1块山寨充电器电路板+闲置数年仍有电的moto电板救活,电压接近翻倍,好在没有内部跳火和电网间拉电弧,击打昆虫的效果太爽了,苍蝇碰上粉身碎骨。就这么用了2年又闲置了2年,前段时间有事回老家用到它,没想到4年间没充电仍然杠杆的,于是想把自激振荡开关管的b极电阻加大些,让电蚊拍活得久些,这就拆开了,顺便曝个光。
有logo,没型号。制造商没听说过
AC收缩插头
千人一面的伸缩控制结构
另一面
有个草帽LED照明灯,作用可以忽略,基本属于炒概念
防伪标
右边3档(off,on,on+LED)拨动开关
左边电蚊拍原配升压电路板。15年冒险加入的是中间功能机的锂电电板,和右边的山寨充电器电路板
原配电路板线路面融蜡增强绝缘
摩托罗拉功能机的电板,当时能找到的最小尺寸的,还是需要斜着才能放进。把充电器电路板指示灯延长引脚,引出至外壳原指示灯孔位
翻开电路板,典型的RCC开关电路
为了降低一下对电板的充电电压,和防止待用期间电板对充电器电路放电,开关电源的5V+后串了个1N4007
计划没有变化快,人老懒得动,拆开后一想现在能用就不折腾了,等以后吧,所以抱歉暂时没有然后了
谢谢你路过!

网友:
看来是烂尾了~

网友:
艹 买的新的至高的锂电款的 不能充电,不知道是坏了还是断线了,只能吧电池取出来冲

网友:
原电路针对的是2节镍镉电池,充满最大电压2.8V,换锂电后,由于增加了4007保护,充足后最大输出电压4.2-0.6=3.6V,对于电蚊拍升压电路部分而言,由于所选元件耐压裕量比较足,所以,电击效果比以前好。但若其它电蚊拍的元件耐压容量不足时,会损坏。所以,在其它电蚊拍上应用时,需注意元件的耐压。此外,由于锂电未能充足,对锂电寿命是有影响的。其实,我觉得不加4007保护也未尝不可。专用锂电充电板是通过MOS管输出的,反向放电电流很小。但输出电压高了,可能会超过原升压元件的耐压。因此,其输出部分最好进行一下降压处理。此外,如此改动,适用于闲暇时间充足,权当愉乐者或想练手的初级电子爱好者。否则,建议直接买一个锂电充电的电蚊拍更划算。尤其现在天气转冷,价格很便宜。

网友:
还等着改b极电阻呢,这就烂尾了,哈哈

网友:
锂电池耐用多了,充电部分弱了些。

网友A:
改过几把18650+tp4056充电板  高压部分加了电容

网友:
看来是改对了

网友B:
其实可以先试试两节旧的镍氢,不行的话像楼主的方法改锂电池。我那北京等地方,好像两节五号电池电蚊拍方便些,冬春天不用时取出电池,省的担心自放电和漏液等。

网友:
用4056模块呀,外加锂电

网友C:
原装就没用铅酸电池,想必是高档货了

网友:
对,人老了。光翻 手机 已经筋疲力尽,看着一件件拆得七零八落的东西 只能叹奈何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改过几把18650+tp4056充电板  高压部分加了电容

锂电池容量可改小一些的,减小体积,方便操作。锂电池容量过大,长期不充放电也不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其实可以先试试两节旧的镍氢,不行的话像楼主的方法改锂电池。我那北京等地方,好像两节五号电池电蚊拍方便 ...

收镍镉换为镍氢,从电压方面考虑对原电路基本没有影响,而且,现在的镍氢电池自放电率都大大改善了,是个很好的选择。但最好设法增加防过充装置,以确保镍氢电池的寿命。

网友:
引用 网友C:
原装就没用铅酸电池,想必是高档货了

其实,若原装是铅酸电池,换为锂电更加合理。因为输出电压相差不大。

网友D:
我铅酸电池失效换了一节18650,效果杠杠的,电蚊子除了吸饱血的剩个肚子其他的直接气化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铅酸电池失效换了一节18650,效果杠杠的,电蚊子除了吸饱血的剩个肚子其他的直接气化了 ...

其实,我觉得换成16340或14500锂电就足够了。实际容量也可达到600mAh左右,比原铅酸电池强多了。这样可不必锯原电路板了。效果也一样杠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