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个usb小音箱

楼主(2019-11-16):
前几年常见,现在没人要了,都蓝牙了

一边可以调节音量

拆开,拔出前面板

继续拆

里面倒相也没有

喇叭还是假的,就是普通喇叭贴了一层类似的铝箔的纸片吧

这面也很简陋

从这里可以拆开

三个器件组成

把lm4863的电路也简化到了极致,可以没有的都没有

这破喇叭,留它何用,我代表人民处决你!

网友:
简单又不简约

网友:
那喇叭能响就是真的,那贴的叫防尘帽,有各种各样款式的

网友:
买电脑送音箱

网友:
干得好,拆散扔的节奏

网友:
lm4863d功放貌似5分钱一个月,常年的小音箱功放貌似都是pam8403,好歹几毛钱一个。

网友:
怎么不改装成蓝牙音响

网友:
愿意的话可以用来改装蓝牙的

网友:
看看,前还年还出几块钱买过一对呢,有时只要有个响还是可以听听的

网友:
待机几乎不用电,我把电脑用的待机30w的大音箱关了 要的时候才开

网友:
常规货色,没啥特点

网友A:
不是假喇叭,贴了一层防尘膜美观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假喇叭,贴了一层防尘膜美观而已。

我不是说它是假的,我是说它不是这种,感觉这种高级些,哈哈,其实我也不懂
正好和大家请教下,这也是贴的膜吗?

网友:
蓝牙干扰大吧

网友:
啦叭都差不多,只是有内磁和外磁的区别。

网友:
九块九不能再多了 ,接个蓝牙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