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 这是什么建筑方法,钢混?

楼主(2019-11-16):
路边在建的高层建筑

上半截是水泥的

下半截用钢材包在外面

很多巨大的钢柱

每层也是钢材支架,上面再铺板

层与柱连接部位

弧形外观,估计和后面那栋外观差不多

旁边也是在建高楼

看起来是传统的钢筋水泥全框架结构

边上是在建的轻轨站

前面那栋看着是钢筋水泥为骨,钢管、钢支架为肌肉的建筑方式,不知道具体叫啥?

网友:
夹心冰棒呀

网友A:
好像现在挺流行这样的结构,最终外面一层是幕墙玻璃或者其它的材质包覆。

网友B:
钢框架核心筒结构,核心筒爬模钢框架吊装,

网友C:
钢架结构其实挺好的,就是做低层会比较贵,而且不耐火烧,还有就是腐蚀问题比较靠维护
但是以后建筑寿命到了拆除的话没有太多建筑垃圾

网友D:
基建狂魔不是没有道理的

网友E:
钢材加混凝土不就是钢混结构呗

网友:
发错地方了吧

网友:
万科万科万科的房子

网友:
核心筒加钢结构,超高层和高层用的比较多。

楼主:
说得是,确实像夹心冰糕

网友:
谢谢分享,肯定是超高层建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像现在挺流行这样的结构,最终外面一层是幕墙玻璃或者其它的材质包覆。 ...

应该是超高层用这种方法,整体质量轻一点吧

网友:
这是哪里?看着像写字楼

楼主:
引用 网友B:
钢框架核心筒结构,核心筒爬模钢框架吊装,

谢谢指点,看起来就是这样组装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钢架结构其实挺好的,就是做低层会比较贵,而且不耐火烧,还有就是腐蚀问题比较靠维护
但是以后建筑寿命到 ...

熔点低?据说钢筋水泥也会烧成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基建狂魔不是没有道理的

和大工程比起来,这些只能算毛毛了

网友:
迪拜那个最高楼也水泥为主,全钢为主贵。。。。有期国家地理专门说那楼

楼主:
引用 网友E:
钢材加混凝土不就是钢混结构呗

你这个解释很精辟呀!

楼主:
这里人气足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