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请问谁改过电动车锂电池

楼主(2019-11-16):
想把电瓶车电瓶4812改为锂电池,有说三元锂动力不足,就改成磷酸铁锂的可以吗?准备买那种铝壳汽车模组的拆件。麻烦问一下,谁组装过?都需要什么配件?组装时注意什么?还有个问题,做电芯均衡没太搞明白,是电压一样就是均衡吗?

网友:
铁锂放电倍率高,确实铁锂好。组装做好每组电池隔离绝缘,保护板要搞好。普通的够用就行,想要高级的上蚂蚁bms。电池均衡就是每一串电池电压一致,不过这会因为电池体质不一样而导致不均衡,不推荐用二手电池。买保护板也推荐买带均衡的保护板

楼主:
谢谢,麻烦再问一下,磷酸铁锂电池连接也用镍带点焊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麻烦再问一下,磷酸铁锂电池连接也用镍带点焊吗?

均衡是使电压一致。

镍带点焊的话,要看电池极,是镍带还是铝极还是不锈钢等等.
普通点焊机是点不了铝极的.不过有人说用铝镍复合带可以点.

楼主:
搜下淘宝,连接带一般用不锈钢镀镍带,就是不知道一般这种单体20A的用多厚的好,厚了我怕点不上。

网友:
淘宝有现成的保护板配套电芯

网友:
三元的14串一样,跟什么类型电池没关系,主要看电压,铁锂15串动力一样低

网友A:
不懂就买现成的吧

自己做有风险的

网友:
电压一致,容量相当,内阻小的。在买个电流够用的带均衡的保护板。就可以焊接组装了

楼主:
准备用3.2V20A的单体电芯,卖家有仪器可以给分容。原车是4812的电瓶,电芯用15个还是16个呢,网上保护板大部分都是16串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准备用3.2V20A的单体电芯,卖家有仪器可以给分容。原车是4812的电瓶,电芯用15个还是16个呢,网上保护板大 ...

用16动力足

网友:
不是很推荐磷酸铁锂,但是胜在理论上的安全不爆燃。
三元锂电池也是非常强劲的动力电池,完全可以胜任这种场合的,具体你要仔细辨别参数,最大放电电流多少倍率,选择合适就行。三元锂电池胜在电压高,串联节数少,能量密度大。当然选择合适的BMS可以规避风险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懂就买现成的吧

自己做有风险的

成品4820近千元了,咱们论坛里混,咋说也稍微有点动能力,能省点自己搞吧

楼主:
刚才又问下卖家,3.2V20A电芯放电倍率3C,这个够用吗?电流能达到多少?

网友:
引用 楼主:
刚才又问下卖家,3.2V20A电芯放电倍率3C,这个够用吗?电流能达到多少?

3c就是60a了,够用了

网友B:
铁锂太重了。。。。

楼主:
算了下,20A单体450g,6020这些就9公斤,还可以接受。

网友:
引用 网友B:
铁锂太重了。。。。

每次都是这样出去吗。,拉风过头

网友C:
引用 楼主:
算了下,20A单体450g,6020这些就9公斤,还可以接受。

搞好算下成本。发上论坛

网友:
引用 网友C:
搞好算下成本。发上论坛

三元!比亚迪!30ah也就0.8公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