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小米智能插座拆修后遇到的诡异问题

楼主(2019-11-16):
小米智能插座初代,wifi版的,一直在用,后来有次啥都正常,就是不能通断了,拆开万用表一打继电器的电源脚,发现是通路的,因为查资料知道这款继电器是常开型的继电器。应该是开路断路才正常。于是直接更换之,换了插电,一切正常,也能控制通断了。结果诡异的事情才开始,
从修好后一直插着用没出现任何问题,每天根据设置的时间通断,后来我取下来,换了个插座位置,直接整体不通电,连上面指示灯也不亮了,以前继电器坏,但指示灯正常,网络搜索得到,这次彻底整体没电了?以为继电器坏了,拆开检查了下继电器,也没坏。结果等一会插上,又一切正常。
后来摸清了这个诡异的现象,只要插上正常就能一直用,直到你取下来再插,就好像被某个元件保护,这时你放一会,一般几分钟,再插上就又一直正常了,不管你用多少天都正常,但你插拔一下他就会保护几分钟。不知道哪个部件有问题了,各位大大给分析下,是自恢复保险丝每次都被触发了么?为啥要被触发呢,插上的时候电流过大?温度过大?希望有拆修过这货的小伙伴大师指点迷津从哪里下手查。

网友A:
你是不是换的继电器线圈电流比较大,开机初始状态或许默认输出,导致电源瞬间异常,使单片机初始化错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不是换的继电器线圈电流比较大,开机初始状态或许默认输出,导致电源瞬间异常,使单片机初始化错误。 ...

应该跟继电器无关,因为继电器属于常开型,插上也是开路,不会影响到单片机吧,以前继电器坏,都是表现为插座指示灯会亮,只是按压按钮或者手机操作继电器不动作而已。市电火线进入插座,一路分给继电器两头等待,一路分给降压模块给控制芯片和指示灯等供电。我现在是这两者都没供电才会出现如此现象。而且是只要插拔一下小米插座本身就会出现,而不是插拔用电器,插拔用电器没问题,而且出现后放一会儿再插就永远不会出问题,直到下次你去插拔他一下。

网友B:
开关电源的启动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开关电源的启动电阻

谢谢,这是热敏电阻么,但又为啥一直用着不出事,一拔再插就保护几分钟呢?

网友C(2020-01-01):
我的同型号插座也是出现同样故障,是5V电路出问题了,找不到电源管理芯片的资料,打算用手机充电器塞进去,替代原来的5V电路。

楼主(2020-06-03):
引用 网友C:
我的同型号插座也是出现同样故障,是5V电路出问题了,找不到电源管理芯片的资料,打算用手机充电器塞进去, ...

我这个现在一直插着给吸尘器充电用,只要不断电,屁事没有功能啥都正常,万一停电了也就放一天,插上又能一直用了,不想折腾了

网友:
认真的人 精神可嘉

网友D(2021-09-27):
一样的问题,鬼诡得很

网友:
小米智障插座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一样的问题,鬼诡得很

修过类似智能插座故障,是微型开关电源芯片外围的mlcc启动电容微微漏电导致,其标准应用电路是用上兆的电阻从整流后的310v取电供芯片启动,这个并在启动供电端的电容微微漏电导致启动电压不足,启动不了时好时坏。供参考,你对下电路看看。

网友(2022-12-02):
引用 网友E:
修过类似智能插座故障,是微型开关电源芯片外围的mlcc启动电容微微漏电导致,其标准应用电路是用上兆的电 ...

有道理,

网友:
应该是供电电路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