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动] 新买了一套拆机工具给大家看看

楼主(2019-11-16):
趁着双十一活动买的。质量未知,一般用用应该没问题,关键这个外壳挺酷的。不废话直接上图了。

网友A:
没看明白,这手柄是6mm的还是4mm的?
加长杆 杆是4mm的  那头是不是6mm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看明白,这手柄是6mm的还是4mm的?
加长杆 杆是4mm的  那头是不是6mm的?

最长的那个杆子是6mm的,短的那个杆子是4mm的,短的可以插到长的里边,然后再接4mm的批头。

网友:
家用都足够了。

网友:
宝工的质量还会不错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最长的那个杆子是6mm的,短的那个杆子是4mm的,短的可以插到长的里边,然后再接4mm的批头。 ...

那么塑料手柄是6mm的,可以直接插旁边那些短批头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么塑料手柄是6mm的,可以直接插旁边那些短批头吗?

塑料手柄不能直接插批头,手柄必须接长杆子才可以,长杆子在手柄内可以伸缩。

网友B:
手柄不能直接使用短批头是个缺点,因为很多情况下并不需要延长杆。不过想想看也只能作出取舍了,如果手柄上批头座固定深度可以使用短批头,那又无法使用可以随意选择伸缩长度的延长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手柄不能直接使用短批头是个缺点,因为很多情况下并不需要延长杆。不过想想看也只能作出取舍了,如果手柄上 ...

最主要,宝工喜欢搞5MM的转接杆

网友:
4mm转6mm的杆不错,其他都太垃圾,批头太短,没啥用,

网友:
大品牌的应该差不了,关心价格

网友:
还行  就是不地道  应该配个 小杆子   有几个这么小的头 配这么大的柄  脑袋倒挂吗

网友:
还是6.3mm的好,通用型强一些,标准1/4